[STM8]
【转】STM8的GPIO驱动

楼主(2016-11-27):
芯片的外设一般按照这么几个流程来进行,GPIO,外部中断,定时器,串口,ADC,IIC,SPI,下面我就按照各个模式来写

   首先是GPIO,STM8的GPIO拥有复用功能,这句话告诉我们必然需要配置IO的复用功能才能使用,看这张表

DDR决定输入输出方向,CR1 CR2决定输入输出模式,上拉,下拉,推挽,开漏等

主要依靠这几个寄存器

还有一个控制寄存器2,懒得传了

楼主:
按照这张表,输出写输出寄存器,输入读输入寄存器,就能完成GPIO的操作了

以下是操作代码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key.h"
  •
  • u8 keyValue = 0;
  • #define KEY1_IN (GPIOD->IDR&0X80)
  • #define KEY2_IN (GPIOE->IDR&0X08)
  •
  •
  • static void Delay(u16 nCount)
  • {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   while (nCount != 0)
  •   {
  •     nCount--;
  •   }
  •
  • }
  •
  •
  • void KeyInit(void)
  • {
  •     //D7初始化
  •     GPIOD->DDR &= ~(1<<7);//设置为输入
  •     GPIOD->CR1 |=  (1<<7);
  •     GPIOD->CR2 &= ~(1<<7);//10 上拉输入
  •
  •     //E3初始化
  •     GPIOE->DDR &= ~(1<<3);//设置为输入
  •     GPIOE->CR1 |=  (1<<3);
  •     GPIOE->CR2 &= ~(1<<3);//10 上拉输入
  • }
  •
  • u8 KeyScan(void)
  • {
  •     if(KEY1_IN == 0)
  •     {
  •         Delay(16000);
  •         if(KEY1_IN == 0)
  •         {
  •             keyValue = KEY_VALUE1;
  •             return KEY_VALUE1;
  •         }
  •     }
  •     if(KEY2_IN == 0)
  •     {
  •         Delay(16000);
  •         if(KEY2_IN == 0)
  •         {
  •             keyValue = KEY_VALUE2;
  •             return KEY_VALUE2;
  •         }
  •     }
  •     return 0;
  • }

[cpp] view plain copy

  • #ifndef __KEY_H_
  • #define __KEY_H_
  • #include "stm8s.h"
  •
  • //按键使用D7 E3
  • //按键按下低电平,按键松开高电平
  •
  • #define KEY_VALUE1  1
  • #define KEY_VALUE2  2
  •
  • extern u8 keyValue;
  •
  •
  • void KeyInit(void);
  •
  • u8 KeyScan(void);
  •
  •
  •
  • #endif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led.h"
  •
  • void LedInit(void)
  • {
  •
  •     //D1初始化
  •     GPIOD->DDR |= (1<<1);//设置为输出
  •     GPIOD->CR1 |= 1<<1;
  •     GPIOD->CR2 &= ~(1<<1);//10 推挽输出
  •
  •     //d0
  •     GPIOD->DDR |= (1<<0);//设置为输出
  •     GPIOD->CR1 |= 1<<0;
  •     GPIOD->CR2 &= ~(1<<0);//10 推挽输出
  •
  •     //c3
  •     GPIOC->DDR |= (1<<3);//设置为输出
  •     GPIOC->CR1 |= 1<<3;
  •     GPIOC->CR2 &= ~(1<<3);//10 推挽输出
  •     LedSet(1,1);
  •     LedSet(2,1);
  •     LedSet(3,1);
  • }
  •
  • void LedSet(u8 ch,u8 value)
  • {
  •
  •     switch(ch)
  •     {
  •     case 1:
  •         if(value)GPIOD->ODR |= 1<<1;
  •         else GPIOD->ODR &= ~(1<<1);
  •         break;
  •     case 2:
  •         if(value)GPIOD->ODR |= 1<<0;
  •         else GPIOD->ODR &= ~(1<<0);
  •         break;
  •     case 3:
  •         if(value)GPIOC->ODR |= 1<<3;
  •         else GPIOC->ODR &= ~(1<<3);
  •         break;
  •     }
  • }

[cpp] view plain copy

  • #ifndef __LED_H_
  • #define __LED_H_
  • #include "stm8s.h"
  •
  • //led1  PD1 swim
  • //led2  pd0
  • //led3  pc3 d12_cs
  •
  • void LedInit(void);
  •
  • void LedSet(u8 ch,u8 value);
  •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