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stm8的独立看门狗与窗口看门狗

楼主(2016-11-27):
STM8拥有两个硬件看门狗,分别叫做独立看门狗和窗口看门狗

独立看门狗的框图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独立看门狗的时钟来自于LSI内部低速振荡器,经过二分频到达看门狗外设单元,在经过一个七位的预分频到达计数器,这个七位的分频由PR控制,看门狗内部使用一个八位的向下计数计数器来计数,计数到0的时候发出看门狗复位信号,同时有一个RLR可以存放看门狗的初始化值,但对KR操作的时候看门狗计数器重载RLR的数据,达到喂狗目的

所以,对看门狗的处理应该分为以下步骤

1.      关闭看门狗

2.      启动LSI系统低速时钟

3.      设置时钟的分频系数

4.      设置看门狗重载的值

5.      在没有复位之前喂狗,重新计数

相关寄存器如下

楼主:
使用方法见以下代码

[cpp] view plain copy

  • #ifndef __IWDG_H_
  • #define __IWDG_H_
  • #include "stm8s.h"
  •
  •
  • void IWDGInit(void);//默认计数时间一s
  •
  • void IWDGFeed(void);
  •
  •
  •
  • #endif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iwdg.h"
  •
  •
  • void IWDGInit(void) //默认计数时间一分钟
  • {
  •     //首先打开LSI时钟
  •     CLK->ICKR |= (1<<3);
  •     while((CLK->ICKR&(1<<4)) == 0);//等待时钟稳定
  •     IWDG->KR = 0x55;//写入解锁
  •     IWDG->PR = 0x06;//分频64K /256 = 250
  •     IWDG->RLR = 250;//计数值250 1复位
  •     IWDG->KR = 0xaa;//锁定并刷新分频器
  •     IWDG->KR = 0xcc;//启动独立看门狗
  •
  • }
  •
  • void IWDGFeed(void)
  • {
  •     IWDG->KR = 0xaa;//锁定并刷新分频器
  • }

窗口看门狗这是另一种模式,芯片定义了一个下线,低于0x40的时候产生复位,同时定义了一个上限,高于上限的时候喂狗同样产生复位

  窗口看门狗的时钟来自于cpu时钟,分频数为12288,使用看门狗过程如下

1设置窗口值

2设置当前计数值

3启动看门狗

窗口看门狗一旦启动无法关闭,除非发生复位系统自动关闭,具体使用查看代码

[cpp] view plain copy

  • #ifndef __WWDG_H_
  • #define __WWDG_H_
  • #include "stm8s.h"
  •
  •
  • void WWDGInit(void);
  •
  • void WWDGFeed(void);
  •
  •
  •
  • #endif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wwdg.h"
  •
  • void WWDGInit(void)
  • {
  •     if((WWDG->CR&0x80) == 1)
  •     {
  •         return;
  •     }
  •     else
  •     {
  •         WWDG->WR = 0x60;
  •         WWDG->CR = 0xff;
  •     }
  • }
  •
  • void WWDGFeed(void)
  • {
  •     u8 windows = WWDG->WR ;
  •     if((WWDG->CR&0x7f)>=windows)
  •         return;
  •     else
  •          WWDG->CR |= 0x7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