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汉字库的原理与应用

楼主(2016-11-27):
虽然硬件汉字库具有信息量大、使用方便等特点,但是其必须扩展一个 Flash 存储器,这样必然会带来硬件成本的提高和设计复杂度的增大。对于众多的仪器仪表、工业控制设备来讲,往往只需要几十个或几百个汉字就足够了,本文介绍了一种自制汉字库的方法,在硬件上节省了 Flash 存储器。

网友A:
汉字可以看成是有若干点所组成,如 16x 16 点阵形式,每个点用一个二进制位表示,存 1 的点当显示时可以在屏上显示一个亮点,存 0 的点则在屏上不显示,这样就把存某字的 16x 16 点阵信息直接用来在显示器上按上述原则显示则将出现对应的汉字,如一个国字的 16x 16 点阵字模如图 2 所示,当用存储单元存储该字模信息时将需 32 个字节,在图 2 的右边写出了该字模对应的字节值。

楼主:
首先统计所有需要用到的汉字,并进行编号,使每个汉字都有一个唯一的号码。编号从0开始,依次加一。

网友A:
利用字库生成工具,将第一步统计的汉字按顺序逐个进行输入,按后选择字库的输出格式,转化后每个汉字都得到一个32字节的字库

楼主:
现在都有专业的软件,很好用的

网友B:
专业软件,直接生成,c语言的,汇编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