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 STM32硬件IIC操作

楼主(2016-11-27):
Stm32具有IIC接口,接口有以下主要特性

多主机功能:该模块既可做主设备也可做从设备

主设备功能

C地址检测

产生和检测7位/10位地址和广播呼叫

支持不同的通讯速度

状态标志:

发送器/接收器模式标志

字节发送结束标志

总线忙标志

错误标志

2个中断向量

可选的拉长时钟功能

具单字节缓冲器的DMA

虽然很多人说STM的硬件IIC不好用,但是对于这么一个设备去探索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指不定哪天就用上了呢,

IIC借口一共有九个寄存器,比较重要的几个寄存器分别如下

1.       CR1

由这几个位我们可以正常产生标准IIC的START条件STOP条件,ACK与NOACK

CR2

控制IIC的通行频率

这两位检测IIC总线是否收到数据

1.       对于硬件IIC的初始化流程包括

1.       配置IO口,配置为GPIO_Mode_AF_OD模式

2.       选择IIC模式

3.       选择是否使能自动应答以及设备地址长度

4.       设置IIC总线的传输速率

2.       硬件IIC的读写操作其实逻辑上和标准总线类似,也是发送地址等待ack发送数据等待ACK,但是因为有硬件的自动参与,所以我们不需要延时了

楼主:
具体代码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HmcIICInit(void)
  • {
  •     /*GPIO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配置硬件IIC需要的变量 */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     /* 使能与 I2C1 有关的时钟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ENABLE);
  •
  •     /* PB6-I2C1_SCL、PB7-I2C1_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IIC外设初始化*/
  •
  •     /* I2C 配置 */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     //配置为普通IIC模式
  •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SlaveAddress;
  •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使能自动应答
  •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50000;   //5K的速度?
  •
  •
  •     /* I2C1 初始化 */
  •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     /* 使能 I2C1 */
  •     I2C_Cmd  (I2C1,ENABLE);
  •     /*允许应答模式*/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
  •
  • void HmcByteWrite(u8 addr,u8 dataValue)
  • {
  •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HMC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     I2C_SendData(I2C1,addr);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I2C_SendData(I2C1,dataValue);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
  • }
  •
  • u8 HmcByteRead(u8 addr)
  • {
  •     u8 dataValue;
  •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
  •
  •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起始信号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HMC_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     I2C_Cmd(I2C1,ENABLE);
  •
  •     I2C_SendData(I2C1,addr);//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起始信号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HMC_ADDR,I2C_Direction_Receiver);//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DISABLE);
  •
  •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dataValue=I2C_ReceiveData(I2C1);//读出寄存器数据
  •
  •     return dataVal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