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 SD卡初始化以及命令详解

楼主(2016-11-27):
SD卡是嵌入式设备中很常用的一种存储设备,体积小,容量大,通讯简单,电路简单所以受到很多设备厂商的欢迎,主要用来记录设备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信息,以及程序的各种配置信息,很是方便,有这样几点是需要知道的

SD 卡是基于 flash 的存储卡。

SD 卡和 MMC 卡的区别在于初始化过程不同。SD卡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手机扩展卡,那种卡叫做TF卡,但是通讯以及驱动模式是类似的.

SD 卡的通信协议包括 SD 和 SPI 两类,SD卡上电之后默认处于SD状态。

SD 卡使用卡内智能控制模块进行 FLASH 操作控制,包括协议、安全算法

数据存取、ECC 算法、缺陷处理和分析、电源管理、时钟管理。这些都不需要用户关系,这是SD卡厂商做的事情

驱动SD卡主要要实现读扇区,写扇区,初始化,获取SD卡相关配置信息这几个就可以了,

另外.SD卡本身只是一种数据介质,它不含有文件系统,文件系统是一种文件的组织格式,是独立于存储介质的一种规范

标准SD卡引脚序列

SD卡引脚功能表

TF卡引脚排序

TF卡引脚功能表

由此可见,TF卡比SD卡少了一个VSS引脚,也就是少了一个供电引脚

另外电路设计时若SD卡使用SPI模式,那么不用的几根数据线应加上上拉电阻,否者会因为这几根数据线的电流震荡引起电流损耗,造成电路上的不稳定

SD卡电路SPI驱动模式

SD卡内部有五个我们可以读取的寄存器,分别如下

要读取这些信息就需要与卡通讯,SD通讯是用命令+数据的形式进行的,命令格式如下

也就是说,一次SD卡命令发送一共要发送6个字节,对于SPI通讯而言,就是SPI总线上传送六个字节

字节 1 的最高 2 位固定为 01,低 6 位为命令号(比如 CMD16,

为 10000 即 16 进制的 0X10,完整的 CMD16,第一个字节为 01010000,即 0X10+0X40)。

字节 2~5 为命令参数,有些命令是没有参数的。对于没有参数的命令默认发送0即可

字节 6 的高七位为 CRC 值,最低位恒定为 1,crc计算遵循以下规律

GX为生成多项式,具体计算方法请查看CRC计算相关,不过有一点好处就是,在SPI驱动模式下,不需要CRC校验(默认SD卡在SPI模式下不开启CRC校验,在SD模式下默认开始CRC校验),所以我们只需要对CMD0进行CRC就可以了,后面的CRC都可以不管(因为在CMD0之前是SD模式,所以第一个命令需要,切换之后就不用了),而CMD0的CRC为0x95(加上了之后的一位1)

注:SPI模式下打开crc校验需要用到CMD59的保留命令,请查阅相关资料

SD卡的命令表如下所示(以下仅写出SPI模式的CMD)

CMD0 复位SD卡, 重置所有卡到 Idle状态,参数为0

CMD1 设置SD卡到ACTIVATE模式,也就是推出IDLE模式

CMD8 发送接口状态命令

CMD9 读取CSD寄存器

CMD10 读取CID寄存器

CMD12 在多块读取的时候请求停止读取

CMD13读取SD卡状态寄存器

CMD16 设置单个扇区的大小一般都设置为512字节一个扇区

CMD17 读取扇区命令

CMD18 读取多个扇区知道发送停止命令

CMD24 写扇区命令

CMD25 写多个扇区命令

CMD27 编辑CSD位

CMD28设置地址组保护位。写保护由卡配置数据的WP_GRP_SIZE 指定

CMD29清除保护位

CMD30 要求卡发送写保护状态,参数中有要查询的地址

CMD32 设置要擦除的第一个写数据块地址

CMD33 设置要擦除的最后一个写数据块地址

CMD38 擦除所有选中的块

楼主:
CMD42 设置SD卡的解锁或者上锁

CMD55 告诉SD卡下一个命令式卡应用命令,不是标准命令

CMD56 应用相关的数据块读写命令

CMD58 读取OCR信息

CMD59 设置crc校验的使能与关闭(前面说到过)

ACMD13 发送SD卡状态

ACMD18保留作为 SD 安全应用(也就是这命令没用)

ACMD22发送写数据块的数目。响应为 32 位+CRC

ACMD23设置写前预擦除的数据块数目(用来加速多数据块写操作)。“1”=默认(一个块)(1)

不管是否使用 ACMD23,在多数据块写操作中都需要 STOP_TRAN(CMD12)命令

ACMD25 26 38 保留作为安全应用

ACMD41要求访问的卡发送它的操作条件寄存器(OCR)内容

ACMD42连接[1]/断开[0]卡上CD/DAT3(pin 1]的 50K 欧姆上拉电阻。上拉电阻可用来检测卡

ACMD43-49保留作为安全应用

ACMD51读取 SD 配置寄存器 SCR

ACMD命令,全称应该是application CMD,所以使用ACMD都需要在发送CMD55之后

发出命令后会收到相应的响应, 所有响应通过 CMD 线传输,响应以 MSB 开始,不同类型的响应长度根据类型不同而不同。

响应以起始位开始(通常为“0”),接着这是传输方向的位(卡为 0)。除了 R3 外其他

响应都有 CRC。每个响应都以结束位(通常为“1”)结束。,SD卡响应格式有多种

1.       R1响应

2.       R1b响应

多了一个忙数据

3.       R2响应

4.       R3响应(针对于read ocr的响应 CMD58)

5.       响应R4和R5都是正对于SD mode的响应

6.       针对CMD8命令的响应R7

楼主:
SD卡的初始化以及识别过程(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只检测响应的R1状态)

1.  初始化与 SD 卡连接的硬件条件(MCU 的 SPI 配置,IO 口配置);

2.  上电延时(>74 个 CLK)(为了让卡正常启动)

3.  复位卡(CMD0),进入 IDLE 状态,检测R1的最低位,是否为闲置状态

4.  发送 CMD8,检查是否支持 2.0 协议,因为这个命令是在2.0的协议里面才添加的

5.  根据不同协议检查 SD 卡(命令包括:CMD55、CMD41、CMD58 和 CMD1 等);

6.  取消片选,发多 8 个 CLK,结束初始化

具体请查看下图

楼主:
以下是网络上找到的一份经我修改之后的SD卡驱动,不完全符合SD卡标准驱动,但是我用着一直还蛮正常,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改改

Spisd.c

[cpp]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spisd.h"
  •
  • //预定义SD卡类型
  • u8  SD_Type=0;//SD卡的类型
  •
  • //这部分应根据具体的连线来修改!
  • #define SD_CS  PAout(4) //SD卡片选引脚
  •
  • //data:要写入的数据
  •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 static u8 SdSpiReadWriteByte(u8 data)
  • {
  •     return Spi1ReadWriteByte(data);
  • }
  •
  • //SD卡初始化的时候,需要低速
  • static void SdSpiSpeedLow(void)
  • {
  •     Spi1SetSpeed(SPI_SPEED_256);//设置到低速模式  用于初始化,最高spi速度为400k
  • }
  •
  • //SD卡正常工作的时候,可以高速了
  • static void SdSpiSpeedHigh(void)
  • {
  •     Spi1SetSpeed(SPI_SPEED_4);//设置到高速模式 初始化完成之后进行,最高可到25M,不过一般不用
  • }
  •
  •
  • static void SdIO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A4
  •
  •     SD_CS = 1;
  •     Spi1Init();//初始化SPI接口
  •     SdSpiSpeedLow();//初始化设置为低速
  • }
  •
  • //等待卡准备好
  • //返回值:0,准备好了;其他,错误代码
  • static u8 SdWaitReady(void)
  • {
  •     u32 t=0;
  •     do
  •     {
  •         if(SdSpiReadWriteByte(0XFF)==0XFF)return 0;//OK
  •         t++;
  •     }while(t<0XFFFFFF);//等待
  •     return 1;
  • }
  •
  • //取消选择,释放SPI总线
  • void SD_DisSelect(void)
  • {
  •     SD_CS=1;
  •     SdSpiReadWriteByte(0xff);//提供额外的8个时钟
  • }
  •
  • //选择sd卡,并且等待卡准备OK
  •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 u8 SdSelect(void)
  • {
  •     SD_CS=0;
  •     if(SdWaitReady()==0)return 0;//等待成功
  •     SD_DisSelect();
  •     return 1;//等待失败
  • }
  •
  • //等待SD卡回应
  • //Response:要得到的回应值
  • //返回值:0,成功得到了该回应值
  • //    其他,得到回应值失败    期待得到的回应值
  • u8 SdGetResponse(u8 Response)
  • {
  •     u16 Count=0xFFF;//等待次数
  •     while ((SdSpiReadWriteByte(0XFF)!=Response)&&Count)Count--;//等待得到准确的回应
  •     if (Count==0)return MSD_RESPONSE_FAILURE;//得到回应失败
  •     else return MSD_RESPONSE_NO_ERROR;//正确回应
  • }
  •
  • //从sd卡读取一个数据包的内容
  • //buf:数据缓存区
  • //len: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 //返回值:0,成功;其他,失败;
  • //0XFE数据起始令牌
  • u8 SdRecvData(u8*buf,u16 len)
  • {
  •     if(SdGetResponse(0xFE))return 1;//等待SD卡发回数据起始令牌0xFE
  •     while(len--)//开始接收数据
  •     {
  •         *buf=SdSpiReadWriteByte(0xFF);
  •         buf++;
  •     }
  •     //下面是2个伪CRC(dummy CRC)
  •     SdSpiReadWriteByte(0xFF);
  •     SdSpiReadWriteByte(0xFF);
  •     return 0;//读取成功
  • }
  •

楼主:
  • //向sd卡写入一个数据包的内容 512字节
  • //buf:数据缓存区
  • //cmd:指令
  • //返回值:0,成功;其他,失败;
  • u8 SdSendBlock(u8*buf,u8 cmd)
  • {
  •     u16 t;
  •     if(SdWaitReady())return 1;//等待准备失效
  •     SdSpiReadWriteByte(cmd);
  •     if(cmd!=0XFD)//不是结束指令
  •     {
  •         for(t=0;t<512;t++)SdSpiReadWriteByte(buf[t]);//提高速度,减少函数传参时间
  •         SdSpiReadWriteByte(0xFF);//忽略crc
  •         SdSpiReadWriteByte(0xFF);
  •         t=SdSpiReadWriteByte(0xFF);//接收响应
  •         if((t&0x1F)!=0x05)return 2;//响应错误
  •     }
  •     return 0;//写入成功
  • }
  •
  •
  • //向SD卡发送一个命令
  • //输入: u8 cmd   命令
  • //      u32 arg  命令参数
  • //      u8 crc   crc校验值
  • //返回值:SD卡返回的响应
  • u8 SdSendCmd(u8 cmd, u32 arg, u8 crc)
  • {
  •     u8 r1;
  •     u8 Retry=0;
  •     SD_DisSelect();//取消上次片选
  •     if(SdSelect())return 0XFF;//片选失效
  •     //发送
  •     SdSpiReadWriteByte(cmd | 0x40);//分别写入命令
  •     SdSpiReadWriteByte(arg >> 24);
  •     SdSpiReadWriteByte(arg >> 16);
  •     SdSpiReadWriteByte(arg >> 8);
  •     SdSpiReadWriteByte(arg);
  •     SdSpiReadWriteByte(crc);
  •     if(cmd==CMD12)SdSpiReadWriteByte(0xff);//Skip a stuff byte when stop reading
  •     //等待响应,或超时退出
  •     Retry=0X1F;
  •     do
  •     {
  •         r1=SdSpiReadWriteByte(0xFF);
  •     }while((r1&0X80) && Retry--);
  •     //返回状态值
  •     return r1;
  • }
  •
  • //获取SD卡的CID信息,包括制造商信息
  • //输入: u8 *cid_data(存放CID的内存,至少16Byte)
  • //返回值:0:NO_ERR
  • //       1:错误
  • u8 SdGetCID(u8 *cid_data)
  • {
  •     u8 r1;
  •     //发CMD10命令,读CID
  •     r1=SdSendCmd(CMD10,0,0x01);
  •     if(r1==0x00)
  •     {
  •         r1=SdRecvData(cid_data,16);//接收16个字节的数据
  •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     if(r1)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
  • //获取SD卡的CSD信息,包括容量和速度信息
  • //输入:u8 *cid_data(存放CID的内存,至少16Byte)
  • //返回值:0:NO_ERR
  • //       1:错误
  • u8 SdGetCSD(u8 *csd_data)
  • {
  •     u8 r1;
  •     r1=SdSendCmd(CMD9,0,0x01);//发CMD9命令,读CSD
  •     if(r1==0)
  •     {
  •         r1=SdRecvData(csd_data, 16);//接收16个字节的数据
  •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     if(r1)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
  • //获取SD卡的总扇区数(扇区数)
  • //返回值:0: 取容量出错
  • //其他:SD卡的容量(扇区数/512字节)
  • //每扇区的字节数必为512,因为如果不是512,则初始化不能通过.
  • u32 SdGetSectorCount(void)
  • {
  •     u8 csd[16];
  •     u32 Capacity;
  •     u8 n;
  •     u16 csize;
  •     //取CSD信息,如果期间出错,返回0
  •     if(SdGetCSD(csd)!=0) return 0;
  •     //如果为SDHC卡,按照下面方式计算
  •     if((csd[0]&0xC0)==0x40)  //V2.00的卡
  •     {
  •         csize = csd[9] + ((u16)csd[8] << 8) + 1;
  •         Capacity = (u32)csize << 10;//得到扇区数
  •     }else//V1.XX的卡
  •     {
  •         n = (csd[5] & 15) + ((csd[10] & 128) >> 7) + ((csd[9] & 3) << 1) + 2;
  •         csize = (csd[8] >> 6) + ((u16)csd[7] << 2) + ((u16)(csd[6] & 3) << 10) + 1;
  •         Capacity= (u32)csize << (n - 9);//得到扇区数
  •     }
  •     return Capacity;
  • }
  •
  •
  • //初始化SD卡
  •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不正常.
  • u8 SdInitialize(void)
  • {
  •     u8 r1;      // 存放SD卡的返回值
  •     u16 retry;  // 用来进行超时计数
  •     u8 buf[4];
  •     u16 i;
  •
  •     SdIOInit();     //初始化IO
  •     for(i=0;i<10;i++)SdSpiReadWriteByte(0XFF);//发送最少74个脉冲  ,这里发送了80个脉冲
  •     retry=20;
  •     do
  •     {
  •         r1=SdSendCmd(CMD0,0,0x95);//进入IDLE状态
  •     }while((r1!=0X01) && retry--);
  •     SD_Type=0;//默认无卡
  •     if(r1==0X01)
  •     {
  •         if(SdSendCmd(CMD8,0x1AA,0x87)==1)//SD V2.0
  •         {
  •             for(i=0;i<4;i++)buf=SdSpiReadWriteByte(0XFF); //Get trailing return value of R7 resp
  •             if(buf[2]==0X01&&buf[3]==0XAA)//卡是否支持2.7~3.6V
  •             {
  •                 retry=0XFFFE;
  •                 do
  •                 {
  •                     SdSendCmd(CMD55,0,0X01);    //发送CMD55
  •                     r1=SdSendCmd(CMD41,0x40000000,0X01);//发送CMD41
  •                 }while(r1&&retry--);
  •                 if(retry&&SdSendCmd(CMD58,0,0X01)==0)//鉴别SD2.0卡版本开始
  •                 {
  •                     for(i=0;i<4;i++)buf=SdSpiReadWriteByte(0XFF);//得到OCR值
  •                     if(buf[0]&0x40)SD_Type=SD_TYPE_V2HC;    //检查CCS
  •                     else SD_Type=SD_TYPE_V2;
  •                 }
  •             }
  •         }else//SD V1.x/ MMC V3
  •         {
  •             SdSendCmd(CMD55,0,0X01);        //发送CMD55
  •             r1=SdSendCmd(CMD41,0,0X01); //发送CMD41
  •             if(r1<=1)
  •             {
  •                 SD_Type=SD_TYPE_V1;
  •                 retry=0XFFFE;
  •                 do //等待退出IDLE模式
  •                 {
  •                     SdSendCmd(CMD55,0,0X01);    //发送CMD55
  •                     r1=SdSendCmd(CMD41,0,0X01);//发送CMD41
  •                 }while(r1&&retry--);
  •             }else
  •             {
  •                 SD_Type=SD_TYPE_MMC;//MMC V3
  •                 retry=0XFFFE;
  •                 do //等待退出IDLE模式
  •                 {
  •                     r1=SdSendCmd(CMD1,0,0X01);//发送CMD1
  •                 }while(r1&&retry--);
  •             }
  •             if(retry==0||SdSendCmd(CMD16,512,0X01)!=0)SD_Type=SD_TYPE_ERR;//错误的卡
  •         }
  •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     SdSpiSpeedHigh();//高速
  •     if(SD_Type)return 0;
  •     else if(r1)return r1;
  •     return 0xaa;//其他错误
  • }
  •
  •

楼主:
  • //读SD卡
  • //buf:数据缓存区
  • //sector:扇区
  • //cnt:扇区数
  • //返回值:0,ok;其他,失败.
  • u8 SdRead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 {
  •     u8 r1;
  •     if(SD_Type!=SD_TYPE_V2HC)sector <<= 9;//转换为字节地址
  •     if(cnt==1)
  •     {
  •         r1=SdSendCmd(CMD17,sector,0X01);//读命令
  •         if(r1==0)//指令发送成功
  •         {
  •             r1=SdRecvData(buf,512);//接收512个字节
  •         }
  •     }else
  •     {
  •         r1=SdSendCmd(CMD18,sector,0X01);//连续读命令
  •         do
  •         {
  •             r1=SdRecvData(buf,512);//接收512个字节
  •             buf+=512;
  •         }while(--cnt && r1==0);
  •         SdSendCmd(CMD12,0,0X01);    //发送停止命令
  •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     return r1;//
  • }
  •
  • //写SD卡
  • //buf:数据缓存区
  • //sector:起始扇区
  • //cnt:扇区数
  • //返回值:0,ok;其他,失败.
  • u8 SdWrite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 {
  •     u8 r1;
  •     if(SD_Type!=SD_TYPE_V2HC)sector *= 512;//转换为字节地址
  •     if(cnt==1)
  •     {
  •         r1=SdSendCmd(CMD24,sector,0X01);//读命令
  •         if(r1==0)//指令发送成功
  •         {
  •             r1=SdSendBlock(buf,0xFE);//写512个字节
  •         }
  •     }else
  •     {
  •         if(SD_Type!=SD_TYPE_MMC)
  •         {
  •             SdSendCmd(CMD55,0,0X01);
  •             SdSendCmd(CMD23,cnt,0X01);//发送指令
  •         }
  •         r1=SdSendCmd(CMD25,sector,0X01);//连续读命令
  •         if(r1==0)
  •         {
  •             do
  •             {
  •                 r1=SdSendBlock(buf,0xFC);//接收512个字节
  •                 buf+=512;
  •             }while(--cnt && r1==0);
  •             r1=SdSendBlock(0,0xFD);//接收512个字节
  •         }
  •     }
  •     SD_DisSelect();//取消片选
  •     return r1;//
  • }

Spisd.h

[cpp] view plain copy

  • #ifndef __SPISD_H_
  • #define __SPISD_H_
  •
  • #include "spi.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common.h"
  • #include "ioremap.h"
  •
  • // SD卡类型定义
  • #define SD_TYPE_ERR     0X00
  • #define SD_TYPE_MMC     0X01
  • #define SD_TYPE_V1      0X02
  • #define SD_TYPE_V2      0X04
  • #define SD_TYPE_V2HC    0X06
  •
  • // SD卡指令表
  • #define CMD0    0       //卡复位
  • #define CMD1    1
  • #define CMD8    8       //命令8 ,SEND_IF_COND
  • #define CMD9    9       //命令9 ,读CSD数据
  • #define CMD10   10      //命令10,读CID数据
  • #define CMD12   12      //命令12,停止数据传输
  • #define CMD16   16      //命令16,设置SectorSize 应返回0x00
  • #define CMD17   17      //命令17,读sector
  • #define CMD18   18      //命令18,读Multi sector
  • #define CMD23   23      //命令23,设置多sector写入前预先擦除N个block
  • #define CMD24   24      //命令24,写sector
  • #define CMD25   25      //命令25,写Multi sector
  • #define CMD41   41      //命令41,应返回0x00
  • #define CMD55   55      //命令55,应返回0x01
  • #define CMD58   58      //命令58,读OCR信息
  • #define CMD59   59      //命令59,使能/禁止CRC,应返回0x00
  •
  • // SD卡中的响应有许多种,R1为标准响应,最为常用。与R1响应相似的还有R1b、R2和R3。
  • // R1响应在除SEND_STATUS外其它命令后发送,也是最高位先发送,共1个字节。最高位为0。响应说明如下:
  • // 0x01:空闲状态
  • // 0x02:擦除错误
  • // 0x04:命令错误
  • // 0x08:CRC通信错误
  • // 0x10:擦除次序错误
  • // 0x20:地址错误
  • // 0x40:参数错误
  •
  • #define MSD_RESPONSE_NO_ERROR      0x00    //无错误
  • #define MSD_IN_IDLE_STATE          0x01    //空闲状态
  • #define MSD_ERASE_RESET            0x02    //擦除错误
  • #define MSD_ILLEGAL_COMMAND        0x04    //命令错误
  • #define MSD_COM_CRC_ERROR          0x08    //CRC通信错误
  • #define MSD_ERASE_SEQUENCE_ERROR   0x10    //擦除次序错误
  • #define MSD_ADDRESS_ERROR          0x20    //地址错误
  • #define MSD_PARAMETER_ERROR        0x40    //参数错误
  • #define MSD_RESPONSE_FAILURE       0xFF    //这次命令根本是失败的,没有任何回应
  •
  • u8 SdInitialize(void);
  •
  • u8 SdGetCID(u8 *cid_data);
  •
  • u8 SdGetCSD(u8 *csd_data);
  •
  • u32 SdGetSectorCount(void);
  •
  • u8 SdRead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
  • u8 SdWriteDisk(u8*buf,u32 sector,u8 cnt);
  •
  •
  • #endif

网友A:
有完整的工程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