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2C多从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11-28):
II2C支持多从机通讯吗?只有两根线,如何区分从机呢?

网友A:
应该是每个I2C从机都有一个唯一地址的,判断地址就好了

网友B:
I2C协议本身就支持多从机的,但是不应该挂太多。

网友C:
一般没人会挂多个器件的,多机通讯很少用的I2C的,速度比较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没人会挂多个器件的,多机通讯很少用的I2C的,速度比较慢。

那多机通讯一般用的是什么协议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每个I2C从机都有一个唯一地址的,判断地址就好了

最大支持可以挂几个I2C器件呢,能像18B20那样挂多个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大支持可以挂几个I2C器件呢,能像18B20那样挂多个吗?

从地址看,最大应该可以挂255个。但我相信不会有人这么干的

网友G:
不是7位地址么, 应该是128个

网友H:
不会太多吧

网友I:
一般也就是一两个。线这么短 而且驱动能力也不强!

怎么会做出这么多?!!!!

没必要!

网友J:
一般一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