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恒流恒压充电

楼主(2016-11-28):
磷酸铁锂电池在恒流充电过程中电压升至3.62V左右时突然下降(电流不变)然后再上升至3.65v恒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哪家的电池?
哪个充电IC ?
充电电流多少?
你电源是如何监控的?

楼主:
先0.02C充电,再0.2C充,再0.5C充,0.5C恒流充电时出现电压下降再上升现象(设备:杭州可靠性仪器厂、深圳市新威尔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B:
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C:
充电器暂时关闭电流吧?

网友D(2017-01-06):
充电分涓流,恒流,过充电和浮充电模式,涓流充电到一定程度,才会转为恒流。你电压下降说明进入恒流模式,电压上升说明到了过冲和浮充

网友E(2017-02-17):
应该是有问题。
請参考CN3058E的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