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2016-11-28):
我有个无刷电机控制(电流300毫安左右)问题:采用三极管控制压降大点?双向可控硅控制只能开不能关?有没有好的器件控制方式呢?请教大家!

网友A:
MOS 。 继电器

网友B:
一般都是MOS管 主要是换相 不熟悉的话可以用模块

网友C:
用合适参数的MOS管即可,开关控制,MOS管现在是主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