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SI至高支持频率?

楼主(2016-11-28):
STM32使用HSE,最高频率支持72M,使用HSI,则最高支持频率为64M,
那么GD32F103系列如果使用HSI最高允许频率呢?
谢谢!

网友A:
108MHz,楼主可以查看时钟树一节,把时钟树看懂,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明白了~

网友B:
看手册,GD和ST的不是完全一样的,PLLX 可以更大。

网友C:
这方面的就不很清楚了,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入手的。

网友D:
说的是支持108M的,但是实际应用中最大用到72M的就很不错了

网友E:
这个验证下的就知道了,理论上是可以到108MHz的

网友F:
HSI说的是内部时钟?这样的话就达不到108MHz的

网友F:
其外部时钟的最大可以达到108MHz的,内部时钟是根据各自的设计不同的。

网友G:
GD支持倍频,这个毫无疑问,但是说内部能达到那么大,这个不信

网友H:
这个看具体型号的MCU的,,一般内部频率为外部的一半的

网友I:
这个具体的我还没实际去了解的

网友J:
一般都是直接采用HSE的,不过在外部失效情况下,会自动切换到HSI的

网友K:
HSI的MCU内部自带的时钟的,在稳定性及精度上与外部设计的时钟源的还是有些差距的

网友L:
够用就行,那么高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