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助】用手机充电器带小电机,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6-11-28):
本人小白一个。

有一个纯净水桶抽水泵, 本来是用2节1号电池供电,因为买电池太贵,想自己改为用电源供电。

于是想用手机充电器来作电源。  找了个旧USB数据线,剪开小头,接上抽水泵的正负极,USB输入端保留。

家里有好几个手机充电器,参数不一。 分别实验了下。结果也不一样。中间用一个usb电压电流检测器来检测。

1、 用一个标称输出5V 1A的充电器, 带不动,马达发出“咔 咔 咔”的声音,但是无法转动。我想可能是输出功率不足,而马达的启动电流太大吧。

2、用一个很老的诺基亚充电器,标称5V 600MA,   居然带动了, 马达能转,能出水,但是转速明显比正常转速慢。 检测器显示,输出电压只有2.6V, 输出电流达到1.1A!
     这里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额定5V的充电器,此时电压降为2.6V ? 而额定输出600MA的却能达到1.1A输出?  为什么第一个标称5V1A的充电器带不动马达,这个标称5V600MA的却能带动??
     还有我想问,如此实用这个诺基亚充电器带马达,会对充电器造成损害吗?

3、用一个大牌子的双USB口充电器,标称输出是5V 2.1A, 能正常带动马达,而且马达转速很高,出水量大。 这个我也可以理解,看来功率够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找到一个很老的、几十年前给随身听供电的小变压器,电压有几档可调,3v -4.5v - 6v-  9v , 但是标称的输出电流只有200mA,   这个变压器输出电流这么小,能带动水泵电机吗?
因为需要剪线,所以我还没试。明天试试。

网友A:
1 5V1A的充电器也许对于电机来说 太好了,因为有过流保护,电机启动较大  过流了 所以电机 咔咔
2 老的诺基亚充电器,一般来说没有过流保护,只是个电源提供3W 的能量,所以可以启动电机,但是电机所需功率较大,电源被拉低 低压大电流输出,这种情况对于充电器来说很危险,长时间使用,充电器很快over
3 建议使用功率足够的电源
4 5V1A的 可以并接大电解 或许可以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5V1A的充电器也许对于电机来说 太好了,因为有过流保护,电机启动较大  过流了 所以电机 咔咔
2 老的诺基 ...

再次请教:
用老充电器带时,测试实际输出是2.6V 1.1A,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电机正常运转需要1.1A的电流呢?

如果我使用额定输出5V 2A的充电器,是不是就不会对充电器造成损害了? 长期使用安全可靠吗?

网友A:
不是的
5V2A 没问题的 电机启动后 电流应该不需要那么多 你实际可用测试下 工作时电流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
用老充电器带时,测试实际输出是2.6V 1.1A,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电机正常运转需要1.1A的电流 ...

算的不对,2.6V的使用需要1.1A,5V的时候可就不是了,按照比例算,大概要到2.1A。
实际上不是严格成比例的,也可能多,也可能少。关键看电机特性和带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