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LPD8806S 驱动LED时出现闪烁,不受控制

楼主(2016-11-28):
如题,我在单片机发送数据给LPD8806,发送数据后也补了“0”。但LPD8806的PWM输出不稳定,老是大幅度的跳来跳去,而且要输出的PWM通道不受控制,请问贴里的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代码如下
void LED_SendData()
{

  SDO=0;
  for(i=0;i<32;i++)
   {
   SCLK=0;
   SCLK=1;
   } //送起始32bits 0

  for (p=0;p<96;p++)
  {
   SDO=1;
   SCLK=0;
   SCLK=1; //送起始位1
   //输出7位红色
   mask = 0x40;
   for(j=0;j<7;j++)
   {
   if(mask&(tab[line][p])) SDO = 1;
   else SDO = 0;
   SCLK=0;SCLK=1;
   mask>>=1;
   }
   }
  SDO=0;
for(i=0;i<32;i++)
  {
  SCLK=0;
  SCLK=1; //补1个CLOCK,如果一次送出了n个点的数据,则需要补n个Clock.
  }
}

楼主当初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楼主解决了麻烦说下怎样解决的,万分感谢!!!!

网友A:
抱歉啊,这几天回老家了,没有网。
今天刚看到楼主的问题,不过看样子似乎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20-02-03):
请问兄弟有LPD8806的时序图吗,具体时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啊,这几天回老家了,没有网。
今天刚看到楼主的问题,不过看样子似乎已经解决了 ...

请问有8806的时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