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序列号的问题

楼主(2016-11-28):
有一批板子,需要加以区别,想在上面加上序列号,有没有哪种编程器或下载软件可以自动下载序列号的,不想每次都改程序再下载到板子上,感觉这样很麻烦,有没有简易的办法?

网友A:
1 如果单片机支持滚动码烧录 那是非常方便的
2 如果单片机不支持,要么手动输入编码
要么外挂eeprom ,EEPROM 有些烧录器可以滚动烧录

网友A:
3 板子调试的时候通过通讯设置地址码 ,序列号和调试步骤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