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XBYTE,DBYTE,CBYTE,PBYTE用法介绍

楼主(2016-11-28):
本人新人,在学习51单片机初级阶段,现在遇到XBYTE,DBYTE,CBYTE,PBYTE这些命令不懂具体含义,百度了下也不是太明白。请大神详细讲解或提供下资料。谢谢!

网友A:
直接访问指定地址的内容,禁止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访问指定地址的内容,禁止优化,

能讲解下用法吗?或者有什么参考资料我能查阅的吗?

网友B:
因为不同软件,对那名字有一点出入,这个是C编译器的得到的图表,
你想详细了解,还得查单片机寻址方面的内容。
BDATA 对应着地址 0x20至0x2F的RAM
PDATA 对应是0x0至0xFF的RAM,和上面的区别是用不同寻址方式。
这方面你自己找找啦,我没记得啦,怕回答错了,误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同软件,对那名字有一点出入,这个是C编译器的得到的图表,
你想详细了解,还得查单片机寻址方面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