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做的自平衡小车用的电机是不是三相电机?

楼主(2016-11-28):
最近项目用到三相BLDC,好像比平时看到的两轮自平衡小车复杂。想问一下大家做的两轮自平衡小车是不是三相的,比如我知道的GA25。

网友A:
为了省钱的话,用单相,也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

性能好点的都是用直流无刷电机,也就是你说的三相;
一般将轮子和电机做成一体,也叫轮毂电机;
也有叫平衡车电机,滑板车电机的;

2轮驱动,如果是无刷的,做的好也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省钱的话,用单相,也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

性能好点的都是用直流无刷电机,也就是你说的三相;

直流无刷电机也有单相的吧?好像也很常用,GA25,GB37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也有单相的吧?好像也很常用,GA25,GB37

单相的是有刷电机

网友B:
有有刷 有无刷 无刷是三线 有刷就H桥两线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两位。另外个人感觉三相无刷好像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