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经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6-11-28):
这是电路是atmega16经三极管驱动继电器,试问图中电阻,电容和二极管的作用,以及他们大小的确定方法

网友A:
作用,确保上电时继电器不动做,断电再上电能正常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确保上电时继电器不动做,断电再上电能正常控制

能具体解释一下原理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解释一下原理吗?谢谢了

MEGA16的端口未初始化时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GA16的端口未初始化时是什么状态?

我量了下,板子一上电,控制继电器的端口都是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下,板子一上电,控制继电器的端口都是低电平

先把芯片的程序擦除再量,有程序就会改变端口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芯片的程序擦除再量,有程序就会改变端口电平

没有程序控制继电器的几个口也是低电平,0.0几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程序控制继电器的几个口也是低电平,0.0几伏

有些MCU的端口默认是高电平,有些是低电平,为了保证无论什么MCU,上电后(程序运行之前)继电器不吸合所以加了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MCU的端口默认是高电平,有些是低电平,为了保证无论什么MCU,上电后(程序运行之前)继电器不吸合所 ...

能解释下具体的工作原理吗?为什么这个电路就能保证上电瞬间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B:
上电瞬间电容短路,三极管基极为0电位,所以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下具体的工作原理吗?为什么这个电路就能保证上电瞬间继电器不吸合? ...

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对地短路,使三极管基极为低电平,使继电器不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电容短路,三极管基极为0电位,所以继电器不吸合。

二极管4148的作用是啥,两个电阻都是限流的吗?为什么要用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