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共模信号与差模信号

楼主(2016-11-28):
(无正文)

楼主:
共模信号:就是这两个信号共同拥有的那部分:(v1+v2)/2;
差模信号:就是这两个信号各自拥有的那部分:对于v1,(v1-v2)/2;
对于v2,-(v1-v2)/2;
所以v1、v2分别表示为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之和。
注:因为差模信号是相位相反的,所以(V1+V2)能将差模信号抵消掉,剩下的是共模信号的两倍,因此共模信号Vcom=(V1+V2)/2。每一个信号是共模信号与差模信号的和,所以对V1而言差模信号为V1-(V1+V2)/2 = (v1-v2)/2; 对V2而言差模信号为V2- (v1+v2)/2 = -(v1-v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模信号:就是这两个信号共同拥有的那部分:(v1+v2)/2;
差模信号:就是这两个信号各自拥有的那部分:对 ...

楼主:
引用一下!

也是方便学习!

谢谢专家肯定!

楼主:
学习了!

MARK!

另外查分信号一定比单端的稳定吗?

网友B:
共模信号:就是这两个信号共同拥有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