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AC输出是一直保持的呢,还是会被中断什么的打断呢

楼主(2016-11-28):
STM32的DAC输出是一直保持的呢,还是会被中断什么的打断呢

网友A:
不改变DAC DHRx的值,输出都一直保持着。

网友B:
只要不改变DAC的输出配置及参数,不会被中断等其他的动作打断

网友C:
我还以为是会被打断的呢?

网友D:
这个就相当于硬件输出,会一直保持的,放心吧。

网友E:
那这样一直保持输出的,还有什么外设呢,比如PWM的输出会不会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一直保持输出的,还有什么外设呢,比如PWM的输出会不会呢

pwm用的是中断,中断的话就可能被别的中断打断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会被打断的呢?

不会的,DAC这里是相当于硬件输出的,只要配置好,就可以一直输出的。

网友H:
我还以为是需要像读取ad那样,要一直while读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