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电源变压器包起来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28):
请问 有一些电源厂家 尤其是AC/DC的电源厂家,展示的图片 把变压器包起来,就是说过了CE认证的?

请问 这个说**确吗?

不明觉厉!

网友A:
CE认证一定是要申请并通过认证的噢,这需要产品满足认证里条例的要求,不是说把变压器包起来就是通过了CE认证的。

网友B:
您好!
变压器采用胶纸包裹其实主要是增大变压器与产品内部其他器件的爬电距离。以此来增大产品的绝缘强度。

楼主:
嗯!

应该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感觉应该是说:厂家通过的认证的,正是包起来的那种变压器。而没有做认证的 变压器就没有处理这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应该是我没表达清楚!

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啦。主要还是关系到产品的绝缘强度,跟认证与否应该不是影响因素。

楼主:
嗯!

金升阳是不是所有的产品系列 的都是封闭型的电源模块?

楼主:
此贴得到了金升阳专家的满意答复!可以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金升阳是不是所有的产品系列 的都是封闭型的电源模块?

金升阳也有开板的电源模块~

楼主:
嗯!

谢谢!

那我选选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金升阳是不是所有的产品系列 的都是封闭型的电源模块?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1998-1-1.html

网友C:
电解电容也是这样的么

楼主:
电解电容?

有的包起来了,有的没包起来。

具体的为什么 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