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无线接收模块

楼主(2016-11-28):
我是小白,想做个智能家居,需要一个无线模块收同类产品的的信息,不知道哪家的无线模块比较实用实惠。希望大家能给推荐几款,有相关资料也可以。

网友A:
主要是看你的量,以及价格。还有你用的是什么无线呢,无线传输也有好多种方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你的量,以及价格。还有你用的是什么无线呢,无线传输也有好多种方式的。 ...

请问短距离无线传输,那种无线键盘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用什么技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短距离无线传输,那种无线键盘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用什么技术啊?

10m左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短距离无线传输,那种无线键盘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用什么技术啊?

用的是蓝牙吧。

网友B:
那用uwb呢?

网友A:
UWB主要应用在小范围、高分辨率、能够穿透墙壁、地面和身体的雷达和图像系统中。除此之外,这种新技术适用于对速率要求非常高(大于100Mb/s)的LANs或PANs。
这个用UWB的话,有点大材小用吧。

另外更正下,我前面说的话。
无线鼠标主要有红外线、27MHz 射频、40/49MHz 射频、315/433MHz 射频、2.4GHz射频、蓝牙等方式。而现今主流的一般采用27M、2.4G、蓝牙等方式。2.4G与蓝牙方式是大多数网友们的最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WB主要应用在小范围、高分辨率、能够穿透墙壁、地面和身体的雷达和图像系统中。除此之外,这种新技术适 ...

哦,如此说来蓝牙貌似是目前较好的选择了。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如此说来蓝牙貌似是目前较好的选择了。谢谢啊

查了查最新的资料,现在火爆的是2.4G了,不过蓝牙也是未来的趋势。可以看看这篇**

网友C:
可以使用我们的WIFI模块

网友D:
无线收发自发电模块可以吗,我们做自发电模块+无线收发的,可用于智能家居,取代电池

网友E:
用sub1g,,阿里智能就在用,你用2.4g 干扰好严重,,,你如果是个网关,网关通信用wifi,节点用2.4,我不敢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