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还需要加偏置电阻吗?

楼主(2016-11-28):
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还需要加偏置电阻吗?具体作用是什么?加与不加有何区别?求老司机带带我!!!

楼主:
难道老司机都在回家的路上?

楼主:
此贴不要沉啊,问题很是捉**啊

网友A:
图错了吧?

网友A:
三极管的射极直接是电源+,集电极是通过继电器接地。

网友B:
发射结正偏,你的发射结多会才能正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射极直接是电源+,集电极是通过继电器接地。

你这样确实是好一点,但是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偏置电阻,你说的我会改进的

网友C:
楼主电路错了。继电器总是处于导通状态,不能可靠断开。
改成下图:

网友D:
对于你这个图,可以不用偏置电阻,

但是一般都不用这种业余的图,

网友E:
需要加偏置電阻。 因**管的第一次啟動是需要IB電流來維持。 當啟動後。可以靠B級周邊的RC自振。

网友F:
所谓偏置电阻,在模拟电路中才有这个词,指为了使晶体管工作于合适的工作点而对b级施加合适电流。数码电路中不存在偏置电阻,不过你总得保证电路可靠工作不是,不能因为干扰信号使继电器误动作不是,那个电阻就是干这个的。另外,驱动继电器一般用共射级电路。

楼主:
这里非要弄成PNP管,请问各位老司机,怎么设计比较合理,大致告诉我就可以,具体的阻值我会自己算。

网友G:
Ibe是有限制的,看规格书,是要有偏置电阻的~~

网友H:
有没有被老板打?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确实是好一点,但是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偏置电阻,你说的我会改进的 ...

老手与新手的区别,特别在工业现埸使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里非要弄成PNP管,请问各位老司机,怎么设计比较合理,大致告诉我就可以,具体的阻值我会自己算。 ...

开启的基极电流越大越能抗干扰.因为很多干扰属于空间干扰,通过电磁埸(近埸)耦合的,可看作有高内阻的高电压干扰源。

网友J:
B极串联电阻以得到合适的驱动电流。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输入就是一个PN结,如果不串联电阻,很容易因为过流烧坏三极管。
作为开关,三极管导通时要能饱和,比如使用SS8550,其放大倍数是100倍,驱动电流是100mA,则Ib至少要1mA,为了能可靠饱和,至少2mA,或者2~5mA都合适。

网友K:
不需要偏执电阻,

网友L:
主题电路大错,楼主应该会抄电路吧,随便去抄一个呗!

网友M:
网上关于继电器驱动电路很多,尤其是三极管驱动

网友D:
说要加限流电阻的人,我就想问问你们,你计算过电流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错了。继电器总是处于导通状态,不能可靠断开。
改成下图:

大神,仿真软件用的是哪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错了。继电器总是处于导通状态,不能可靠断开。
改成下图:

大神,RELAY_SG是芯片的IO口,你这样会灌电流很大啊,不知你还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灌电流不能超过9mA,最大驱动电流是5mA

楼主:
引用 网友M:
网上关于继电器驱动电路很多,尤其是三极管驱动

网上的不可靠,还是自己设计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RELAY_SG是芯片的IO口,你这样会灌电流很大啊,不知你还能再帮我想想办法,灌电流不能超过9mA,最大 ...

楼主:
谢谢你,但是游戏规则是用PNP管,IO口输出是要低电平有效

网友M:
引用 楼主:
网上的不可靠,还是自己设计的好

注意: R1 的取值不能太小,要保证基极电流在安全范围,也不能太大,要保证三极管能完
全饱合,这个可以通过电压和电阻算出来

楼主:
考虑了许久,最终我还是选择这样的电路来满足我的要求。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注意: R1 的取值不能太小,要保证基极电流在安全范围,也不能太大,要保证三极管能完
全饱合,这个可以 ...

你这个电路三极管好像没起到作用吧,一直是打开的

网友O:
有的情况加有的不加,根据自已需要吧,实践中我是不加,但有的情况比如电平不一样,怕烧单片机我就加个很小阻值的

网友P:
不需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