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固态继电器的频率能在多少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28):
好点的话,可以达到M的吧,但是,达到M的吸合,用这个也没用吧。

网友B:
固态继电器SSR的动作响应频率是跟固态继电器的品牌和型号有关。估计最高可以达到几十千赫兹(只要控制器能提供这么高的控制信号)。一般的话几千赫兹应该没问题,控制直流可以用开关功率三极管或MOS管,加上光耦这样的话频率能到几百千赫兹。

网友C:
通常切换时间可从几毫秒到几微秒,故开关频率可达到几千赫兹到几百万赫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话,可以达到M的吧,但是,达到M的吸合,用这个也没用吧。

几Mhz的频率应该达不到的。因为是机械开关,达到这么大的频率会挂掉的吧。

网友E:
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及结构 SSR按使用场合可以分成交流型和直流型两大类,有资料表明SSR的开关次数可达108-109次,比一般MER的106高几百倍)

楼主:
开玩笑!!

能达到M级别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玩笑!!

能达到M级别的?

确实不可能,光耦想要达到M级别,也是不容易的,继电器不可能的。

网友G:
及时ms左右就是很高了,因为机械结构承受不起如此高频率的切换,会损坏的。

楼主:
几十ms还是比较高的了!

网友H:
同上,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估计 驱动步进电机都不行!

只能使用MOSFET

因为我看到 固态继电器是比较简单

但是固态继电器 还是工业上 驱动加热器、电机 电磁阀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