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控与半控三相整流!

楼主(2016-11-28):
关于全控与半控三相整流!

最近想学习学习这些资料!

楼主:
想请那位做过这方面设计的工程师朋友给予一些指点!

网友A:
木有搞过,这个课题太高大上了。

网友B:
前者用六个可控硅组成,后者将共阳极组的(或共阴极组的)3个可控硅换成3个整流2极管而成,相应触发电路较前者简单,但后者只能用于整流不能用于逆变,现在很少使用.

网友C:
三相半控桥与三相全桥整流电路输出波形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没有区别。但是,在不对称和故障情况下,会有较大区别。

网友D:
三相半控桥式整流便是其中的一种,此种整流电路只要三只晶闸管、只需三套触发电路、不需要宽脉冲或双脉冲触发、线路简单经济、调整方便.

网友E:
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比三相全控桥更简单、经济,而带电阻性负载时性能并不比全控桥差.所以多用在中等容量或不要求可逆拖动的电力装置中.

楼主:
嗯!

这个是需要单片机开发吗?

还是专用的IC?

网友F:
半控型整流电路上下臂分别使用晶闸管和二极管.
全控型整流电路全部使用晶闸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是需要单片机开发吗?

这个是自己拿器件搭电路的,应该是不会用到单片机的吧。

楼主:
当然可以用到单片机了!

因为单片机可以根据用户的设置来改变参数。

网友H:
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