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两个单片机怎么实现短信的收发?

楼主(2016-11-28):
两个单片机怎么实现短信的收发?

网友A:
这个应该详细说说啊??

网友B:
楼主 ,你这个是个什么现象呀??

楼主:
之前调试通过了有线连接,甚至通过了直接发送程序之中先定义的数组然后发送并成功接收并显示。但是只要一玩键盘编辑并且发送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C:
用键盘编辑的短信通过UART,经过FSK之后用天线发送,接收端解调后得到的信号

网友D:
估计楼主是总是会出现很奇怪的字符。。。

网友E:
能不能给一个好的算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呀

网友F:
能够收到数据,那么收到的比特数据移位或者判决反了引起的接收错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我觉得这个通过各自的UART的啦。。

网友H:
这个是通过UART的功能实现的 直接用GSM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键盘编辑的短信通过UART,经过FSK之后用天线发送,接收端解调后得到的信号 ...

是这样的,但总是得不到想要的值。

网友I:
用的还不错,最好有网络传播。。

网友J:
直接用GPRS模块呀!!!!

网友:
你要有两个短信收发模块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