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入门-时钟

楼主(2016-11-28):
STM32中使用任何一个外设都必须打开相应的时钟。在STM32中有5个时钟源可供用户选择:

1.HSI高速内部时钟,RC震荡器,频率为8MHz。

2.HSE高速外部时钟,右英/陶瓷谐振器,或着外部时钟源,4MHz-16MHz.

3.LSI内部低速时钟,RC震荡器频率为40Hz。

4.LSE外部低速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5.PLL锁相环频输出,时钟源可选为HIS/2、HSE或HSE/2。倍频可选2-16倍,但其输出频率最大不能超过72MHz。

系统时钟SYSCLK,它是供STM32中绝大部分器件工作的时钟源,系统时钟可选择为PLL输出、HSI或者HSE。系统时钟的做大频率为72MHz,它通过AHB分频器分频后送给个模块使用,AHB分频器可选择1、2...512分频。AHB分频器输出的时钟送给5大模块使用:

1.送给AHB总线、内核、内存、DMA使用的HCLK时钟。

2.通过8分频送给系统定时器的定时时钟(嘀嗒定时器)。

3.直接送给Cortex的空闲时钟PCLK。

4.送给APB1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1外设使用(PCLK1,最大频率36M)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2、3、4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着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2、3、4使用。

5.送给APB2分频器可选择1、2、4、8、16分频,其输出一路供APB2外设使用(PCLK2,最大频率72M)另一路送给定时器(Timer)1倍频器使用。该倍频器可选择1或着2倍频。时钟输出供定时器1使用。另外,APB2分频器还有一路输出供ADC分频器使用,分频后送给ADC模块使用。ADC分频器可选 择为2、4、6、8分频。

网友A:
是的  学习了,STM32中使用任何一个外设都必须打开相应的时钟。

网友B:
看看 ,LSE外部低速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

网友C:
连接在APB1(低速外设)上设备除了有电源接口、备份接口,还有啥?

网友D:
还有 CAN、USB、I2C1、I2C2、UART2、UART3、SPI2、窗口看门狗等等。。。

网友E:
TIMER2、TIMER3、TIMER4也连接在APB1上。。

网友F:
HSI高速内部时钟,RC震荡器,频率真的只有8MHz吗

网友G:
UART1、SPI1、Timer1、ADC1、ADC2是连接在APB2上的。

网友H:
所有普通IO口、第二功能IO口都是连接在APB2上的

网友:
最好结合库函数,然后把每个库函数的用处关系讲清楚那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