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考虑定时中断,flash操作会否暂停计数?

楼主(2016-11-28):
不考虑定时中断,flash操作会否暂停计数?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从flash中启动flash擦除过程吧。

网友B:
感觉挺奇怪的,你在哪看到这个说法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挺奇怪的,你在哪看到这个说法的呀??

一些书上写“flash擦除过程中所有的定时都会被Flash控制,CPU被挂起”

网友C:
启动擦除操作之前,必须关闭看门狗和中断的。

网友D:
是的啊,此时,即使定时器计数还在进行也没有意义了。

网友E:
如果是从flash中启动flash擦除过程来看的话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