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 MCU 欠压复位不清零 RAM 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6-11-28):
            在《KF8系列MCU应用Q&A》中有说: 具体实现见应用笔记
“ MCU 欠压复位不清零 RAM 的实现方法”。实在找不到。

网友A(2017-01-07):
去掉启动文件就可以了!如果是51单片机,清零代码就在startup.a51中

网友B:
IAR的话,定义变量时前面加上 __no_init,程序启动初始化时就不会将此变量清零,带电复位的话变量值应是复位之前的值,但是如果是上电启动,此变量值就是不确定值。

一般新手会期望用此方法来实现干扰复位后变量信息不丢失,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此时的变量值不能保证可靠性。

谁在我手下这么做我肯定要批他。

网友C(2018-07-16):
二楼的方法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