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linux usb 烧写没有问题,但是adb,电脑不识别

楼主(2016-11-28):
在调试开发板时出现,用usb烧写没有问题,但是adb电脑没有任何反应,usbid置空,请教各位大神,能指教一二?

楼主:
DWC PHY IN OTG MODE
[    0.194199] dwc2 dwc2: Dynamic Power Control
[    0.198453] dwc2 dwc2: Using Buffer DMA mode
[    0.202823] dwc2 dwc2: Core Release: 3.00a
[    0.206968] dwc2 dwc2: DesignWare USB2.0 High-Speed Host Controller
[    0.213330] dwc2 dwc2: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0.220563]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0.227477]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0.234751] usb usb1: Product: DesignWare USB2.0 High-Speed Host Controller
[    0.241794]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3.10.14 dwc2-hcd
[    0.247375] usb usb1: SerialNumber: dwc2
[    0.251817]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0.255631]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0.259882] dwc2 dwc2: DWC2 Host Initialized
[    0.26544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270496]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这是usb相关的log,缺少一句
DWC PHY IN OTG MODE
[    0.193809] dwc2 dwc2: Dynamic Power Control
[    0.198062] dwc2 dwc2: Using Buffer DMA mode
[    0.202432] dwc2 dwc2: Core Release: 3.00a
[    0.206577] dwc2 dwc2: DesignWare USB2.0 High-Speed Host Controller
[    0.212939] dwc2 dwc2: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0.220170]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    0.227084]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    0.234358] usb usb1: Product: DesignWare USB2.0 High-Speed Host Controller
[    0.241400]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3.10.14 dwc2-hcd
[    0.246982] usb usb1: SerialNumber: dwc2
[    0.251418]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0.255234]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0.259483] dwc2 dwc2: DWC2 Host Initialized
[    0.264583] dwc2 dwc2: enter dwc2_gadget_plug_change:2607: plugin = 1 pullup_on = 0 suspend = 0
[    0.27392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278966]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这是可以连接adb的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