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ESP8266AT指令详细说明

楼主(2016-11-28):
最近公司团队的项目用到ESP8266,使用的是stm32c8t6芯片,软件使用MDK,于是写下调试过程中的一些注意点。具体代码和涉及思路不能外泄,这里只给出我们调试过程中的注意的方面。

关于ESP8266,我们首先做一些说明,这些都是我们团队在调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都是经过实际的测试,而不是谈论或是抄袭他人。
1.下面所有的命令,不做特殊说明,命令结尾处都要加/r/n装换成ASCII就是0x0d,0x0a。在编程中,这个很重要。我们的这个文档主要针对的也是编程过程。
2.AT命令,编程实现和用串口调试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时间的延时上,在编程中,很多AT命令都需要相对应的延时,有些命令的延时需要长一些,而有一些则需要 尽量的短,而这时间和实际环境也相关。所以,你编程实现ESP8266的功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调试。
3.每个人用的模块的硬件电路可能有差异,所以如果你对硬件不熟悉,就不能完全照抄别人的代码。当然,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得学习学习别人写好的那些调试代码,看他们的思路与设计过程,集众家之所长。
4.对于ESP8266AT命令函数,网上你能找到很多写好的库的函数,下载下来直接用就可以,都是开源的代码,结合自己的需求进行修改。注意,这个AT的库函数并不是官方的,官方是没有的,这个是别人写的,所以可能带有一些错误,但基本都是正确的,如果你不确定,就先不用库函数,而是自己写简单的发送代码。
5.初次调试时,需要单步调试,观察每一步得到的返回字符,看是否正确。
6.文档涉及的命令很少,ESP8266本身AT命令也不多,我们主要用的是STA模式和AP模式,最后的目的便是网关(也就是ESP8266模块)和服务器的通信,通信才是重点,当然,肯定是不会直接通信的,必须依靠网络发送协议,也就是MQTT了,对于初次学习的朋友,这个协议有些难,不需要再深层次了解了,感兴趣的可以查查官方的文档。对MQTT我们也会写一篇专门的调试文档,里面会分析用到的代码,有兴趣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眼湖云”公众号(打个小广告)。

ESP8266连接WIFI,也就是上网用的无线信号:
   我们这里的无线信号为:TP-LINK_EYELAKE    密码:123456789
第一步:ESP8266 复位
       复位分两种,第一种是由AT指令实行:AT+RST,延时2s
   第二种由硬件执行:此处不做详细说明,这是各个模块的硬件设计决定的。
我们建议使用第一种。
这个命令不会返回什么信息

第二步:AT+CWMODE=1
        这是设置STA模式,延时2.5s
这个命令发出去之后,会得到返回的信息:
AT+CWMODE=1  0x0d 0x0d 0x0a 0x0d 0x0a  OK 0x0d 0x0a
注意:这是一条字符串,中间是没有空格的,0x0d0x0a是换行和回车的ascii码,其实就是字符’/r’  ‘/n’
AT+CWMODE=1 使我们发出去的命令,但是同样返回了,这个叫回显。回显是可以通过命令关闭的,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查ESP8266AT命令表。我们这里为了调试不关闭回显,下面也不再对这个作解释。
不同的设备可能会有差异,但是成功了肯定是有OK的。

第三步:AT+CWLAP,延时1s
     这个命令发出去返回的字符串很长,我们不详细列出,简单讲解一下。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列出现在能够查到的wifi信号。你可以仔细看一看,你的无线信号都会成字符串列在其中。在整个字符串的最后,同样会有OK

第四步:AT+CIPMUX=0 , 设置成单路连接模式,延时1s

第五步: AT+CWJAP="TP-LINK_EYELAKE", "123456789"
         这一步便是连接wifi,延时的时间要长一些,否则会等不到返回的信息。我们测试时延时18s,成功了会有OK的返回。
你可以将这步的延时时间改了,进入调试状态,看存储器,会发现接收了一半就没有了,所以这里延时的时间很重要。
这一命令发出去后,会立刻受到一个WIFI DISCONNECTED 的字符串,不用急,等一会会有WIFI CONNECTED 的字符串,连上网络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ESP8266连接TCP,也就是连接服务器:
1.AT+CIPSTART= "TCP", “10.10.150.222”, 61613
        这一步的参数需要根据自己的ip的地址来设置,成功了会返回OK。延时4

2.  AT+CIPMODE=1
     AT+CIPSEND
      这两个依次发出去。
      第一句的意思是设置为透传模式,第二句 则是进入透传模式。进入透传模式成功,会返回>’符号。
      一旦进入透传模式,那么发送AT命令就失效了。
      这两个命令各延时2s,我们建议第一步之后再延时一秒,更加稳定,这里需要根据自己的代码和硬件进行调试。

ESP8266设置成服务器,通俗点讲,就是ESP8266设置一个热点:
1.AT+RST  复位
2.AT+CWMODE=2  设置为AP模式
3.AT+RST
这里需要注意,第一步的复位是退出其他的设置,准备AP设置。
而这一步的复位是必须加的,否则第二步的设置就没有用
4.AT+CWSAP=”ESP8266","123456",1,4
这不就是设置ESP8266的热点名称和密码了,参数可以去查AT命令表是什么意思。
5.AT+CIPMUX=1
6.AT+CIPSERVER=1,8086
   AT+CIPSTO=5000
     第一条指令是设置本地端口号,也就是之后你连接上这个热点后,需要设置的一个端口号
7.AT+CIFSR
      这是列出IP地址,也是等会你连接上热点后需要设置用来通信的。这是AP模式下的设置,设置完成后就可以连接ESP8266的热点了,网上下载一个网络串口调试器就可发送数据了

网友:
只需要一个串口就行了,这个东西就是方便串口的现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