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用单片机测量某段电路是否是通路

楼主(2016-11-28):
如图中示,两个控制端共同控制着一个外设(可以理解成电磁铁),就是那条支路在控制端有效的时候有大电流流过。平时 的时候相当于悬空/浮空。

网友A:
这个某段电路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常用交流220设备的话,可以做电流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某段电路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常用交流220设备的话,可以做电流感应的。 ...

直流电

网友A:
接楼上的话,你的直流电接光耦发射端,mcu的一个引脚接光耦的接收端,判断光耦是否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我怎么看不到图

楼主:
这种最简单了
不过感觉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