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stm32f103采集咪头声音强弱的电路

楼主(2016-11-28):
我想做个声音强度分成十阶的东西来点亮十层东西,硬件电路今天晚上不知道怎么烧了,考虑到用32来试试,但是咪头直接连adc好像采集的全是高电平啥的
求个采集声音大小的电路,咪头的声音强度转电压啥的

网友:
你先采集一组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最好先采集一段,测测这个咪头的成色以及参数,然后决定怎么做,是串联个多大电阻比较合适,是电阻性质的咪头还是电流特性的,还是变容特性的。。。你要搞清楚,咪头分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采集一段,测测这个咪头的成色以及参数,然后决定怎么做,是串联个多大电阻比较合适,是电阻性质的咪 ...

咪头 9*7mm 电容式 驻极体话筒 拾音器 麦克风(灵敏度52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采集一段,测测这个咪头的成色以及参数,然后决定怎么做,是串联个多大电阻比较合适,是电阻性质的咪 ...

大佬怎么接线阿,先给个接线图我试试呗

网友B:
找相关的语音识别芯片,有咪头连接的参考电路,看怎么接的;

至于数据问题,可以用示波器先看下,高电平电压最高是多少V;

网友C:
没搞过这个 楼主没思路的话试试对地加一个采样电阻 采集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不影响咪头的效果,得进行信号跟随,建议用运放转换,输入必须趋向无穷大…… ...

听不懂,大佬求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过这个 楼主没思路的话试试对地加一个采样电阻 采集电流大小

电路小白,求个电路图

网友E:
需要咪头放大电路的,淘宝搜“KW的HIFI小店“,才39的成品板,咪放

网友:
电路网上一大堆,你在百度图片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这个是个好的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