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有几个很纠结的题目,但是没答案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11-28):
这是三个题目

楼主:
第一幅图那Bg3;bg6的作用有人分析一下吗?第二幅图的当输入为负十伏时,那个二极管不是一直是断开状态吗?那bg2怎么导通啊!第三幅图有人说c2,c3电容过大,是错的,也有人说是对的没问题,我看不懂哪种说法是对的,求分析

网友A:
1.BG3恒流驱动

网友A:
BG6控制开关吧

网友A:
3.不算很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幅图那Bg3;bg6的作用有人分析一下吗?第二幅图的当输入为负十伏时,那个二极管不是一直是断开状态吗? ...

第一幅的BG6 就是一个控制电源工作的端口,应是被控制电路或MCU 控制,开启或关停,BG3就是个恒流源作偏置。

楼主:
为什么是控制开关能分析下吗?我看不太懂,还有那个恒流驱动怎么分析呢!其实我第一感觉那个bg6是恒流的,像改进的差分放大电路的那个恒流末尾端一样

楼主:
那3这个电路图中到底有没有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幅的BG6 就是一个控制电源工作的端口,应是被控制电路或MCU 控制,开启或关停,BG3就是个恒流源作偏 ...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bg6断开电路也能导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幅图那Bg3;bg6的作用有人分析一下吗?第二幅图的当输入为负十伏时,那个二极管不是一直是断开状态吗? ...

针对第三个问题,取值是对,频率是C1主要决定,C2,C3决定反馈糸数,环路增益大小,能否起振的问题。这是并联振。三个电容串联值决定振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bg6断开电路也能导通啊

是的,是工作态,如果BG6包和了,恒流源的电流都导到地了,不经过执行管,电源输出就等于0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幅图那Bg3;bg6的作用有人分析一下吗?第二幅图的当输入为负十伏时,那个二极管不是一直是断开状态吗? ...

第二幅图,输入为-10V,BG1关断,BG2经发射极负载导通(可能进入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工作态,如果BG6包和了,恒流源的电流都导到地了,不经过执行管,电源输出就等于0了。 ...

谢谢你,然后那个恒流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要加那个三级管做恒流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然后那个恒流能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要加那个三级管做恒流输出

限制最大输出电流。而不导致恶果。输出更加纯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第三个问题,取值是对,频率是C1主要决定,C2,C3决定反馈糸数,环路增益大小,能否起振的问题。这是 ...

那如果计算振荡频率,用那个电容呢

网友B:
C1,跟L同一边的那个。因为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第三个问题,取值是对,频率是C1主要决定,C2,C3决定反馈糸数,环路增益大小,能否起振的问题。这是 ...

然后c2c3,c3怎么起到反馈作用的呢

网友B:
F=C2/(C2+C3),近似于1。

网友B:
能启振,但属于较不容起振的那种,最好是C3稍为大于C2,容易起振的往往频漂大,杂频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2/(C2+C3),近似于1。

F=C2/(C2+C3)不是算出来约为3/5吗 这个和1还是有点大的差的,然后我问下 这个A怎么看出来 起振的条件不是AF》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跟L同一边的那个。因为最小。

算震荡频率用最小电容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幅图,输入为-10V,BG1关断,BG2经发射极负载导通(可能进入饱和状态)。 ...

如果是输入0v那会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第三个问题,取值是对,频率是C1主要决定,C2,C3决定反馈糸数,环路增益大小,能否起振的问题。这是 ...

还有那个C4作用是干嘛的,我也看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输入0v那会怎么样呢

输入为零(即地电位),BG1发射极接-7V,基极电流超过1mA,显然BG1饱和导通,BG1集电极接近-7V。BG2完全截止。此时负载会通过D1得到一个负电流(电流方向由地到D1正极)。

楼主:
谢谢  也就是 在输入-7v时虽然二极管不导通,发射极没有电流,但是电压存在,也就是开路了没电流,但是电压是存在的的这个道理吗?然后这个电路中这个二极管是不是一直断开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为零(即地电位),BG1发射极接-7V,基极电流超过1mA,显然BG1饱和导通,BG1集电极接近-7V。BG2完全截 ...

谢谢  也就是 在输入-7v时虽然二极管不导通,发射极没有电流,但是电压存在,也就是开路了没电流,但是电压是存在的的这个道理吗?然后这个电路中这个二极管是不是一直断开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振不了,因C1=30pF太小。
2:C加速充电,使上升沿快一点。
1:大林顿驱动,串联线性稳压的。

那个C4是干嘛的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振不了,因C1=30pF太小。
2:C加速充电,使上升沿快一点。
1:大林顿驱动,串联线性稳压的。

那个这个题的正解是什么呢 那您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为零(即地电位),BG1发射极接-7V,基极电流超过1mA,显然BG1饱和导通,BG1集电极接近-7V。BG2完全截 ...

版主,那请问您一下,那个第三幅图中的震荡,你能帮忙解释一下吗?初学者表示很看不懂,谢谢您了呢!

网友A:
3,改进型三点式振荡电路,又称“克拉泼”,找书去看看吧,速成当有术。
1,恒流相当于大电阻,对BG5而言,控制增益更高。

网友A:
3,C1可能大了,回路Q值太低而不振;C2/C3比值问题不大;C2、C3值降一倍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也就是 在输入-7v时虽然二极管不导通,发射极没有电流,但是电压存在,也就是开路了没电流,但是电压 ...

你在23楼问的是输入为0V,28楼问的是输入为-7V,倒底你想问的状态输入是多少?

“虽然二极管不导通,发射极没有电流”
哪支管子发射极没有电流?图中可有BG1和BG2两支管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C4是干嘛的知道吗

C4使三极管集电极交流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那请问您一下,那个第三幅图中的震荡,你能帮忙解释一下吗?初学者表示很看不懂,谢谢您了呢! ...

32楼Lgz2006已经解释了,这是克拉泼振荡电路,是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考毕子振荡电路)的变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F=C2/(C2+C3)不是算出来约为3/5吗 这个和1还是有点大的差的,然后我问下 这个A怎么看出来 起振的条件不 ...

不好意思,反馈糸数算错了,应是(C2+C3)/C2=VB/VE=F.还有C4的作用稳定集电极电压还有消除MILLER效应,增加BJT带宽。

网友E:
治好了我多年的歪脖子病- -。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楼Lgz2006已经解释了,这是克拉泼振荡电路,是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考毕子振荡电路)的变形。 ...

但是我看不懂这个c2c3的取值怎么影响,到底有没有错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不懂这个c2c3的取值怎么影响,到底有没有错误呢

C2C3数值,通常应该是C3较小C2较大,因为双极型三极管输入阻抗较低,输出阻抗较高。阻抗高的一侧电容量应该较小。
但即使电容量之比不等于阻抗比,只要满足起振条件(环路增益大于1),仍可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C3数值,通常应该是C3较小C2较大,因为双极型三极管输入阻抗较低,输出阻抗较高。阻抗高的一侧电容量应 ...

谢谢您,那请问这个c1的电容值有要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那请问这个c1的电容值有要求吗

C1和L1共同决定振荡频率。C1太大而L1太小,阻抗太低,Q值不够高,就难以产生振荡。
图中C1为30pF,L1为1uH,,即属于上述情况。
注意不是不能产生振荡,是难以产生振荡。如果反馈量够大同时谐振回路Q值够高,仍可能产生振荡。但图中显然C2和C3比例不合适,这种情况下肯定不能产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和L1共同决定振荡频率。C1太大而L1太小,阻抗太低,Q值不够高,就难以产生振荡。
图中C1为30pF,L1为1u ...

对不起,我这几天又看了这个电路,这个上面有人提了克拉泼电路,我也去看了下,然后我有心得疑惑,这个电路是共基的还是共射的。。。。然后这里的C2.C3取值不合适原因我还是不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忌諱共字,应为集极接地型態。

什么叫忌讳共字。那个是共什么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