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还说IAR编辑功能强,我看不不如MDK

楼主(2016-11-28):
除了运算符不能显示特殊颜色外,还有个麻烦事情,MDK中多个{ ;;;}嵌套,点一个{ 对应的}另外一边就显示出来,IAR可以吗?高人回答

网友:
我一直用Keil for ARM,就是MDK。

网友A:
有这个提示啊,你不知道吗?
关于哪个好哪个不好,几乎成了月经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提示啊,你不知道吗?
关于哪个好哪个不好,几乎成了月经贴。

月经贴。各有的侧重点不同。

网友C:
还有人说linux好用,强大;
高级IT人员多用命令行操作电脑;
各有特点,不做点评

网友D:
可别扯了,用IAR调试cc2530,卡而且经常容易死,多加几个断点都不行

网友E:
各有各的优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提示啊,你不知道吗?
关于哪个好哪个不好,几乎成了月经贴。

还望明示

网友F:
各有有缺,IAR可以设置优化等级的,关键是IAR编译速度快。

网友G:
一个工具而已,够用就行。

网友H:
由此功能,好多年了一直这样用。

怀疑楼主,根本就没用过IAR

网友I:
可以呀,你把鼠标移到{或}下就出来了呀。各有千秋,不该为了一个花括号就定论。楼主并未仔细I操作IAR就勿过早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由此功能,好多年了一直这样用。

怀疑楼主,根本就没用过IAR

刚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呀,你把鼠标移到{或}下就出来了呀。各有千秋,不该为了一个花括号就定论。楼主并未仔细I操作IAR就勿过 ...

不行呀,下面括号没动静

不行呀,下面括号没动静
不行呀,点了上面,下面没动静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行呀,点了上面,下面没动静

你的鼠标应该是火星上的吧?

网友J:
IAR 编辑功能就不强.编译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鼠标应该是火星上的吧?

谢谢,确实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可以,搞定了

背景色与高亮显示区分不明显,没有看出来

网友K:
刚接触IAR   两个感觉差距不大

网友L(2017-04-12):
引用 网友I:
你的鼠标应该是火星上的吧?

你好, 貌似我目前使用 的是 iar-arm v8.10.1版本的,貌似这个版本的不行啊,之前使用 v7.5、7.7版本的可以
也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啊 ???

网友I:
目前IAR for ARM好像只到V 7.80.4,你能用到8.10.1实在超前。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