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学习F103,碰到一个不科学的,有关printf的问题

楼主(2016-11-28):
学习中碰到一个问题,觉得有点不科学。问题点在于,如果我在初始化的情况下不初始化C口(红色),printf打印不出来,什么都没有。初始化B/C/D/E/F口都行,下面的打印都打印正常,有点纳闷。代码如下,求大神分析下。

/*******************************************************************************
*
*
--------------------------------------------------------------------------------
* 实 验 名         : 串口实验
* 实验说明       : 在串口助手上选择波特率为9600,选择HEX发送和HEX显示,发送数据
                    在串口上加1进行显示,参考里面图片设置
* 连接方式       :
* 注    意         :     所用函数在头文件.c文件内
*******************************************************************************/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配置系统时钟,使能各外设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枚举类型变量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复位系统时钟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起振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选择HCLK时钟源为SYSCLK1分频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选择PCLK2的时钟源为HCLK1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选择PCLK1的时钟源为HCLK2分频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选择PLL时钟源为HSE1分频,9倍频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输出稳定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系统时钟为PLL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等待PLL为系统时钟源
    }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io_init
* Description    : IO init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_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使能IO口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IO口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TX               //串口输出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RX             //串口输入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

}

void Usart_mode_init()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设置波特率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设置数据长度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设置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USART1 */

    USART_Cmd(USART1,ENABLE);                                            //使能usart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中断开启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清楚中断标志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打开USART1的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 Init_NVIC
** 功能描述: 系统中断配置
** 参数描述:无
** 作   者: Dream
** 日   期: 2011年6月20日
:::::::::::::::::::::::::::::::::::::::::::::::::::::::::::::*/
void Init_NVIC(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向量表基地址选择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将0x20000000地址作为向量表基地址(RAM)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将0x08000000地址作为向量表基地址(FLASH)
    #endif
}

int fputc(int ch,FILE *p)  //函数默认的,在使用printf函数时自动调用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8 led_num = 0;

int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Init_NVIC();
    usart_io_init();
    Usart_mode_init();

    while(1)
    {
        printf("学习\r\n");
        printf("STM32\r\n");
        delay_ms(1000);

    }
}

网友A:
哪句代码呢》程序中没有特别指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句代码呢》程序中没有特别指明的

就是IO口的初始化函数里面。现在更新为红色字体,我有点奇怪,如果就这一套程序,如果不添加B/C/D/E/F的初始化函数,则打印什么都没有。如果加上了,则打印没有问题,我很纳闷。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红色部分注释掉就不打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红色部分注释掉就不打印了?

是的,很奇怪。

网友B:
写个最简单的函数循环打印试试,还没有的话测量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个最简单的函数循环打印试试,还没有的话测量一下波形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初始化C口,一直没打印,想是不是while没进来还是怎么的,然后初始化了led的C口,发现就可以打印了。。。。
那我再弄个for试试,测试串口的波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初始化C口,一直没打印,想是不是while没进来还是怎么的,然后初始化了led的C口,发现 ...

也有可能是没进去while
你看看程序跑没跑到print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没进去while
你看看程序跑没跑到printf

PA9 示波器显示是没有数据。好像程序就没有跑起来一样。现在不初始化别的IO口,有没有方法测试程序是否跑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9 示波器显示是没有数据。好像程序就没有跑起来一样。现在不初始化别的IO口,有没有方法测试程序是否跑 ...

最好的是硬件仿真一下,没条件的话在printf那里让灯闪烁,看灯会不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是硬件仿真一下,没条件的话在printf那里让灯闪烁,看灯会不会闪

在查的时候,就是弄了个IO口驱动的LED在里面,发现可以打印。然而不加LED的IO口初始化,就打印不了。pa9也是没有电平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查的时候,就是弄了个IO口驱动的LED在里面,发现可以打印。然而不加LED的IO口初始化,就打印不了。pa9 ...

那就仿真一下 程序一步步的跑试试

网友C:
你的工程有没有提供USART的中断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工程有没有提供USART的中断函数?
中断里面的函数如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函数
{
        static u8 usart1_data;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Bit_RESET) //检查指定的USART中断发生与否
        {
                usart1_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1_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Bit_RESET);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仿真一下 程序一步步的跑试试

debug的时候,发现一直在中断函数里面出不来,并且一直在循环出不来,并且没有进入if的判断语句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bug的时候,发现一直在中断函数里面出不来,并且一直在循环出不来,并且没有进入if的判断语句 ...

那你看看是不停地进中断还是进去了卡在某一句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看是不停地进中断还是进去了卡在某一句卡死了

就是一直在里面执行清中断函数,if判断,但是if语句进不去里面。中断函数在我16L的回复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直在里面执行清中断函数,if判断,但是if语句进不去里面。中断函数在我16L的回复里面 ...

把清楚中断标志位放在if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清楚中断标志位放在if里面就可以了

还是一样的进不去if,然后就一直是在中断函数里面判断if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的进不去if,然后就一直是在中断函数里面判断if了

static u8 usart1_data;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Bit_RESET) //检查指定的USART中断发生与否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1_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1_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Bit_RESET);
        }

Bit_RESET是什么?有定义吗?没定义应该是RESET另外不可能卡在中断里一直判断if的 如果if条件不满足会往后执行的,在细细的一步步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tic u8 usart1_data;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Bit_RESET) // ...

typedef enum
{ Bit_RESET = 0,
  Bit_SET
}BitAction;

例程里面是这样设定的枚举。而且这个地方如果 有问题的话,那么我初始化C口的时候,也一样会卡着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只要初始化别的,就不会卡着

楼主:
@icecut   版主,能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icecut   版主,能帮忙分析下吗

我 看了.我在其他芯片上没有遇到....当时我怀疑你用的是不是 uart 的备用引脚在端口 c 上.我也理解不了.但是别人没有提过这个问题.毕竟 uart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typedef enum
{ Bit_RESET = 0,
  Bit_SET

好吧。。。不知道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库函数,再试试把清中断放在函数最后面
另外从硬件到软件从头细细撸一遍 肯定有问题,串口这东西用的太多了,没遇到过你这个问题

网友E:
一看就知道你问题在哪,你开了AFIO,把AFIO 注释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知道你问题在哪,你开了AFIO,把AFIO 注释掉

STM32 库使用,如果加了AFIO 时钟,函数执行开启的顺序不一样,经常会出现这样奇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 库使用,如果加了AFIO 时钟,函数执行开启的顺序不一样,经常会出现这样奇芭的问题 ...

注释掉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依旧是如此,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