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PT1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结构及选型

楼主(2016-11-28):
由于温度传感器属于定制产品。 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安装方式, 使用环境等等都会影响产品的选型。
要做一支温度传感器产品, 我们需要确认以下参数。
1、保护管: 从材质上来说, 有不锈钢的, 有铜的, 镍的, 陶瓷的, 绝缘电木板的, 而不锈钢材质又分为SS304,SS316,SS310等等, 一般用得最多的是SS304, 如果需要防腐蚀, 则选用SS316。 保护管的尺寸跟安装方式有关, 常规的保护管直径在3-8mm之间, 长度则根据安装的深度决定, 一般是15-300mm不等, 如果是需要更长的保护管, 则推荐使用可以任意弯折的铠装丝。安装方式分为直管式,螺纹式,法兰式等等。
2、 传感器类型: 温度传感器主要有这四种:PT100/PT1000等铂电阻, K、J、T、S、E型热电偶, NTC 热敏电阻, DS18B20数字式。 铂电阻精度比较高性能比较稳定, 但是价格较高, NTC 则价格低廉, 普通温度使用比较合适, 高温则不推荐。
3、导线: 一般传感器都需要一根延长导线连接到显示仪器。 传感器探头放的位置到显示仪器的距离就是延长导线的长度,还有使用温度范围也会影响导线的选择, 一般200度以下会考虑铁氟龙, 350度以下可以使用玻纤线或者聚铣亚胺,500度则考虑镍线, 600度以上会用到金属铠装丝。 线尾处理有挂锡和接端子, 端子有针形端子, U型插, 公母插金属端子, 插头等。
4、使用温度: 使用温度范围直接相应材料的选择和封装工艺, 所以必须要确认清楚产品的使用温度范围。
5、其他要求: 是否需要防水,防爆, 防腐蚀。

简单的说, 要确认元件类型,保护管,导线, 使用温度范围,使用环境等, 才能最终确定温度传感器的选型。有关产品选型的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深圳市森斯特电子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PT100/PT1000温度传感器, 热电偶, 以及供应德国进口UST, 贺利氏Heraeus PT20,PT100,PT1000铂电阻。

网友A:
很好很好,不错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