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PGA280,配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6-11-28):
如图是PGA280的内部输入开关电路,(说明:VSP为输入+15V,VSN为输入-15V,VSON为输出地,VSOP为输出电源+5.2V,图中无VSOP)
测试条件:
1:+15V,-15V间为一组电阻串, 中间测试电阻的上端为0.05mV左右,稳定到0.1uV,   下端约为99.95mV 稳定到0.1uV
(可以简单理解为输入是Vs=100mV的非对称信号)
2:INP1及INN2接于上述0.05mV处;     INP2及INN1接于上述99.95mV处
(即,如果是差分输入时,IN1与IN2是相反方向输入的)
3:设计要求采用差分输入

问题,
设置为INP1/INN1差分输入,或者INP2/INN2差分输出,配置不同的GAIN输出,均无反应(VO+=VO-=VCOM; 差分输出,VCOM为中点电位,实际为2.5V);
但设置为INP1 或 INN1 或INP2 或INN2单端输入(对应另一端C1/或C2接VSON------VSON为输出电源地)
设置不同的GAIN(增益:1/8,1/4,~,64,128),输出都为相应变化,输出电压基本符合增益所得电压.;

但采用差分输入时,就是没有输出;
程序如下:(说明,在每个设置后面加入回读函数,证明了设置是成功的)
(只例出关键程序,前部分定义是PGA280功能定义)

//各个控制开关使能位;
#define GPA280_PRA_SW1_A1            0x40
#define GPA280_PRA_SW1_A2            0x20
#define GPA280_PRA_SW1_B1            0x10
#define GPA280_PRA_SW1_B2            0x08
#define GPA280_PRA_SW1_C1            0x04
#define GPA280_PRA_SW1_C2            0x02
#define GPA280_PRA_SW1_D12          0x01
#define GPA280_PRA_SW2_F1             0x08
#define GPA280_PRA_SW2_F2             0x04
#define GPA280_PRA_SW2_G1            0x02
#define GPA280_PRA_SW2_G2            0x01
//组合
#define GPA280_SW1_SEL_INP1         GPA280_PRA_SW1_A1 //单连接 1+
#define GPA280_SW1_SEL_INN1         GPA280_PRA_SW1_A2 //单连接 1-
#define GPA280_SW1_SEL_IN1            (GPA280_PRA_SW1_A1 | GPA280_PRA_SW1_A2) //使用 1+-
#define GPA280_SW1_SEL_INP2         GPA280_PRA_SW1_B1 //单连接 2+
#define GPA280_SW1_SEL_INN2         GPA280_PRA_SW1_B2 //单连接 2-
#define GPA280_SW1_SEL_IN2            (GPA280_PRA_SW1_B1 | GPA280_PRA_SW1_B2) //使用 2+-
#define GPA280_SW1_SEL_SHORT_IN1                 GPA280_PRA_SW1_D12 //短路 1+ 1-输入
#define GPA280_SW2_SEL_INP1_TO_GND            GPA280_PRA_SW2_G1 //1+ 短地
#define GPA280_SW2_SEL_INN1_TO_GND            GPA280_PRA_SW2_G2 //1- 短地
#define GPA280_SW1_SEL_P_TO_GND                   GPA280_PRA_SW1_C1 //+短地
#define GPA280_SW1_SEL_N_TO_GND                   GPA280_PRA_SW1_C2 //-短地
#define GPA280_SW1_SEL_SHORT_P_N                 (GPA280_SW1_SEL_IN1 | GPA280_PRA_SW1_D12) //使用 1+-, 且1+短1-
#define GPA280_SW2_SEL_INP1_UP_100UA          GPA280_PRA_SW2_F1 //上拉恒流
#define GPA280_SW2_SEL_INN1_DN_100UA          GPA280_PRA_SW2_F2 //下拉恒流
#define GPA280_SW_OPEN                                            0x00
PGA280_Init();
PGA280_SW_A_D(GPA280_SW1_SEL_IN1);    //INP1 INN1输入时
//PGA280_SW_A_D(GPA280_SW1_SEL_INP1  |  GPA280_SW1_SEL_N_TO_GND);      //INP1单端输入,   N接地
PGA280_SW_F_G(GPA280_SW_OPEN);
//0~10表示GAIN=1/8~128
PGA280_Gain_Set(0);
PGA280_Gain_Set(1);
PGA280_Gain_Set(2);
PGA280_Gain_Set(3);
PGA280_Gain_Set(4);
PGA280_Gain_Set(5);
PGA280_Gain_Set(6);
PGA280_Gain_Set(7);
PGA280_Gain_Set(8);
PGA280_Gain_Set(9);
PGA280_Gain_Set(10);

下面连接是TI官网发贴求助连接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analog/amplifiers/f/52/p/120899/334453.aspx#334453

网友A:
我觉得首先, 不用怀疑芯片的功能, 具有差分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在单端输入条件下, 各引脚作为输入对于不同的增益都有变化的电压输出, 也说明输入信号稳定
这样差分没有输出, 就剩2个可能.
1. 配置问题
2. 输入正好相同, 输入电压之差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先, 不用怀疑芯片的功能, 具有差分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在单端输入条件下, 各引脚作为输入对于不同的 ...

谢谢,
因为系统原因描述条件少了,

与周公探讨了6小时,
终于发现了问题;
输入源与IC供电不是同一套+-15V(两套电源)AGND相连

在信号源与IC输入端都没有AGND的情况下,
INP+与INP-输入到P与N脚,在IC内部没有形成电流回路造成
设计错误
单端输入时,因为一端接AGND,形成了电流回路

网友B:
还是觉得有配置的问题。,配置不同的GAIN输出,均无反应,是什么意思呢?读不到值呢,还是读到固定值呢,读到的值是多少,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觉得有配置的问题。,配置不同的GAIN输出,均无反应,是什么意思呢?读不到值呢,还是读到固定值呢,读到 ...

设置正确了的,
设计时没注意仪放的输入级是不需要AGND的,
这样求的电流回路有所不一样,
我弄成:源一组双电源,  IC是另一组双电源了.

寻找结贴功能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正确了的,
设计时没注意仪放的输入级是不需要AGND的,
这样求的电流回路有所不一样,

怪不得了,发帖好像一天后才可以结贴的,就在主题标题的上面。

网友C:
输入源与IC供电不是同一套+-15V(两套电源)AGND相连

这也太。。。小问题折腾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