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2.4G无线方案的选择

楼主(2016-11-28):
本人有个项目,想用2.4g的方案:一个数据收集站需要获取 微型节点的序列码。问题是:1. 一个收集站可能需要接受的微型节点数量很多,估计上千个。如何解决冲突问题?
            2. 微型节点能只处于单发模式,以最大限度降低功耗?
            3. 收集站和节点间的通信协议需要如何规划?
请大神们支招。。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RFID方面的

网友A:
要用较高的通信速率,比较1M左右,比如微型节点1S发送一次,一个发几个字节,时间应该在100uS左右。一个占用1/10k的信道。估计容纳1K微型节点问题不大。

网友B:
把硬件搞出来,再试.这种事不可预测的太多了.

网友C:
单向通讯的话,节点密度过高是很难避免冲突的,必须限制规模或者采用双向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向通讯的话,节点密度过高是很难避免冲突的,必须限制规模或者采用双向通讯。 ...

双向通讯的话,微型节点耗电就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较高的通信速率,比较1M左右,比如微型节点1S发送一次,一个发几个字节,时间应该在100uS左右。一个占 ...

谢谢你的建议。我担心的是极端情况,几个节点发送频率同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向通讯的话,微型节点耗电就有点高了

那就要控制规模或容忍较高的冲突率,没有两全的办法。

网友D:
控制规模肯定是要做的,功耗要降低可以采用的方式就是程序上的优化和数据包的精简

网友E:
防冲突这方面, 我们公司做到了,  并申请了专利

网友A:
单向通信防冲突的方法,基本上只有发送的周期有一定的随机性

网友F(2016-12-29):
很简单,实现好时钟同步就行。上千个节点根据地址不同,把时间差拉开。第一次先时钟同步,然后每个设备定时唤醒。

网友G(2017-05-10):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实现好时钟同步就行。上千个节点根据地址不同,把时间差拉开。第一次先时钟同步,然后每个设备定时 ...

聪明。
还可以通过ADC读取电源纹波,生成随机函数。随机的发送数据,数据碰撞的几率就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