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ds12c887的问题

楼主(2016-11-28):
鄙人刚学单片机  最近在做个实时时钟电路   在编程时开始设置了初始化时间     断电上电后开始时间是初始化的那个时间   但是删了初始化时间的函数后出现乱码  只有秒不会乱码  怎么才能够仿真上电后显示的是现在的时间呢

网友A:
逐行屏蔽现有初始化程序,看是哪一行引起的问题。

网友B:
理论上是在main里面先写时间,然后在while里面读,运行一次后,去掉写时间,然后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你删的那个函数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包含初始化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删的那个函数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包含初始化语句?

不是的  就是给时钟芯片写进时间的两个函数
xieshuju(2,50);
xieshuju(4,18);
就是这个   在2寄存器和4寄存器写进分和时   运行后删除
再下载进去进不行了  我用的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在main里面先写时间,然后在while里面读,运行一次后,去掉写时间,然后应该就没问题了 ...

我用的是仿真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仿真哦

为何不用实物试试

楼主:
我想先仿真成功了再搭建实物   不然一下子烧了更难办   我也看到说ds12c887很难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先仿真成功了再搭建实物   不然一下子烧了更难办   我也看到说ds12c887很难搞 ...

不要学小马过河,但必须认真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学小马过河,但必须认真谨慎

好的好的   我明白了

网友E:
有时候仿真不准的,你删的是给初值的那个调用函数的语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