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单片机型号,类似pic的,

楼主(2016-11-29):
最近用到一款单片机,是内嵌到某射频芯片里面的,,
具体特征是6个io,pa0-5,pa3只能做输入,然后要12v以上擦除,,1k rom 64byte ram,,类似pic的16f630只是脚少点,然后指令有个别不同

由于项目原因,,原厂带的批量烧录器不太合适,个别位要手动修改再烧录,,,于是想鼓捣个烧录器出来,,
各位前辈可有熟悉的

网友A:
复现烧录时序不就好了

网友B:
什么单片机的型号都不知道,就要搞烧录,这跨度太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