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请教一下,CC2530和CC2592,这么修改Zstack协议栈,PA不工作是...

楼主(2017-05-06):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这样设置不够啊,求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这样设置不够啊,求指教

就是这样设置的,后来测试的时候通信距离约有1km,PA应该是工作了

网友(2017-12-01):
这样不行吧,用的z-tack3.0,LNA_EN状态不对。

网友A:
ZIGBEE相关问题可以咨询深圳金城天瑞科技,专注于BLE,WIFI,ZIGBEE等无线射频领域,且使用的都是TI,Broadcom等一线品牌方案。如有射频技术问题,可以发邮件至nicky@gtera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