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Arduino+ESP8266使用EDP协议控制LED灯

楼主(2016-11-29):
       Arduino是许多智能硬件爱好者的首选,使用简单快捷,而ESP8266模块也是当前最为热门的WIFI模块。本项目完成了Arduino使用EDP协议通过ESP8266 WIFI模块接入OneNET服务器,并通过在接入设备中创建的应用来实现远程控制LED灯。
【1】硬件连接:
准备元件:
  • Arduino UNO
  • ESP8266 WIFI模块
  • USB转TTL连接线

硬件连线:
Arduino UNO     USB转TTL
D2-----------------RX
D3-----------------TX
GND---------------GND

Arduino UNO     ESP8266
RX-----------------TX
TX-----------------RX
GND---------------GND
其中USB转TTL连接电脑用于调试打印输出,然后Arduino的串口连接ESP8266的串口。
实物连接如下如图所示:

【2】ESP8266配置和EDP上传数据介绍:

选用ESP8266串口WIFI模块,通过AT指令控制WIFI模块接入互联网,依次完成与接入互联网、与OneNet服务器建立TCP连接、传输数据等操作。
1)配置WIFI模块;
模块配置接入OneNet,依次发送如下几个命令到WIFI模块:
AT+CWMODE=3
AT+RST
AT+CIFSR
AT+CWJAP="your ssid","password"

2)和OneNet服务器建立TCP连接,依次发送命令:
AT+CIPSTART="TCP","183.230.40.39",876  //和服务器建立TCP连接
AT+CIPMODE=1    //进入透明传输模式
AT+CIPSEND  //开始传输
命令执行结果如下图所示:

关于如何使用WIFI方式接入可以详细查看:http://open.iot.10086.cn/doc/art76.html#29

【3】创建设备和应用:
添加产品并创建接入设备,详细创建步骤请查看:http://open.iot.10086.cn/doc/art243.html#66。其中数据传输协议选择EDP。

在设备中添加应用,创建一个开关控件,在右侧的属性中选择对应设备的switch0数据流 ·注意到属性中有开关开值和开关关值两个属性,分别默认为1,0,这里不做修改(因为代码中1为开,非1则为关) ·修改EDP命令内容为switch0:{v}(与代码对应,代码中会将冒号前的部分作为上传的数据流ID,而将冒号之后的部分作为上传是数据值) 这里的{v}是通配符当下发命令的时候,他将会被开关的开/关值取代,稍后我们将看到命令的内容。

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

【4】软件代码:
其中Arduino开发板的D13作为被控制的LED灯,在程序中添加设备ID和APIKey。
[code]/*
   采用外接电源单独供电,2 3口作为软串口接PC机作为调试端
   1 0为串口,连接WIFI模块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edp.c"

#define KEY  "XpAhYrqhsZbk9eVqESnMJznDb3A="    //APIkey
#define ID   "4051313"                          //设备ID
//#define PUSH_ID "680788"
#define PUSH_ID NULL

// 串口
#define _baudrate   115200
#define _rxpin      3
#define _txpin      2
#define WIFI_UART   Serial
#define DBG_UART    dbgSerial   //调试打印串口

SoftwareSerial dbgSerial( _rxpin, _txpin ); // 软串口,调试打印
edp_pkt *pkt;

/*
* doCmdOk
* 发送命令至模块,从回复中获取期待的关键字
* keyword: 所期待的关键字
* 成功找到关键字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
bool doCmdOk(String data, char *keyword)
{
  bool result = false;
  if (data != "")   //对于tcp连接命令,直接等待第二次回复
  {
    WIFI_UART.println(data);  //发送AT指令
    DBG_UART.print("SEND: ");
    DBG_UART.println(data);
  }
  if (data == "AT")   //检查模块存在
    delay(2000);
  else
    while (!WIFI_UART.available());  // 等待模块回复

  delay(200);
  if (WIFI_UART.find(keyword))   //返回值判断
  {
    DBG_UART.println("do cmd OK");
    result = true;
  }
  else
  {
    DBG_UART.println("do cmd ERROR");
    result = false;
  }
  while (WIFI_UART.available()) WIFI_UART.read();   //清空串口接收缓存
  delay(500); //指令时间间隔
  return result;
}

void setup()
{
  char buf[100] = {0};
  int tmp;

  pinMode(13, OUTPUT);   //WIFI模块指示灯
  pinMode(8, OUTPUT);    //用于连接EDP控制的发光二极管

  WIFI_UART.begin( _baudrate );
  DBG_UART.begin( _baudrate );
  WIFI_UART.setTimeout(3000);    //设置find超时时间
  delay(3000);
  DBG_UART.println("hello world!");

  delay(2000);
  while (!doCmdOk("AT", "OK"));
  digitalWrite(13, HIGH);   // 使Led亮

  while (!doCmdOk("AT+CWMODE=3", "OK"));            //工作模式
  while (!doCmdOk("AT+CWJAP="PDCN","1234567890"", "OK"));
  while (!doCmdOk("AT+CIPSTART="TCP","183.230.40.39",876", "CONNECT"));
  while (!doCmdOk("AT+CIPMODE=1", "OK"));           //透传模式
  while (!doCmdOk("AT+CIPSEND", ">"));              //开始发送
}

void loop()
{
  static int edp_connect = 0;
  bool trigger = false;
  edp_pkt rcv_pkt;
  unsigned char pkt_type;
  int i, tmp;
  char num[10];

  /* EDP 连接 */
  if (!edp_connect)
  {
    while (WIFI_UART.available()) WIFI_UART.read(); //清空串口接收缓存
    packetSend(packetConnect(ID, KEY));             //发送EPD连接包
    while (!WIFI_UART.available());                 //等待EDP连接应答
    if ((tmp = WIFI_UART.readBytes(rcv_pkt.data, sizeof(rcv_pkt.data))) > 0 )
    {
      rcvDebug(rcv_pkt.data, tmp);
      if (rcv_pkt.data[0] == 0x20 && rcv_pkt.data[2] == 0x00 && rcv_pkt.data[3] == 0x00)
      {
        edp_connect = 1;
        DBG_UART.println("EDP connected.");
      }
      else
        DBG_UART.println("EDP connect error.");
    }
    packetClear(&rcv_pkt);
  }

  while (WIFI_UART.available())
  {
    readEdpPkt(&rcv_pkt);
    if (isEdpPkt(&rcv_pkt))
    {
      pkt_type = rcv_pkt.data[0];
      switch (pkt_type)
      {
        case CMDREQ:
          char edp_command[50];
          char edp_cmd_id[40];
          long id_len, cmd_len, rm_len;
          char datastr[20];
          char val[10];
          memset(edp_command, 0, sizeof(edp_command));
          memset(edp_cmd_id, 0, sizeof(edp_cmd_id));
          edpCommandReqParse(&rcv_pkt, edp_cmd_id, edp_command, &rm_len, &id_len, &cmd_len);
          DBG_UART.print("rm_len: ");
          DBG_UART.println(rm_len, DEC);
          delay(10);
          DBG_UART.print("id_len: ");
          DBG_UART.println(id_len, DEC);
          delay(10);
          DBG_UART.print("cmd_len: ");
          DBG_UART.println(cmd_len, DEC);
          delay(10);
          DBG_UART.print("id: ");
          DBG_UART.println(edp_cmd_id);
          delay(10);
          DBG_UART.print("cmd: ");
          DBG_UART.println(edp_command);

          //数据处理与应用中EDP命令内容对应
          //本例中格式为  datastream:[1/0]
          sscanf(edp_command, "%[^:]:%s", datastr, val);
          if (atoi(val) == 1)
            digitalWrite(13, HIGH);   // 使Led亮
          else
            digitalWrite(13, LOW);   // 使Led灭

          packetSend(packetDataSaveTrans(NULL, datastr, val)); //将新数据值上传至数据流
          break;
        default:
          DBG_UART.print("unknown type: ");
          DBG_UART.println(pkt_type, HEX);
          break;
      }
    }
    //delay(4);
  }
  if (rcv_pkt.len > 0)
    packetClear(&rcv_pkt);
  delay(150);
}

/*
* readEdpPkt
* 从串口缓存中读数据到接收缓存
*/
bool readEdpPkt(edp_pkt *p)
{
  int tmp;
  if ((tmp = WIFI_UART.readBytes(p->data + p->len, sizeof(p->data))) > 0 )
  {
    rcvDebug(p->data + p->len, tmp);
    p->len += tmp;
  }
  return true;
}

/*
* packetSend
* 将待发数据发送至串口,并释放到动态分配的内存
*/
void packetSend(edp_pkt* pkt)
{
  if (pkt != NULL)
  {
    WIFI_UART.write(pkt->data, pkt->len);    //串口发送
    WIFI_UART.flush();
    free(pkt);              //回收内存
  }
}

void rcvDebug(unsigned char *rcv, int len)
{
  int i;

  DBG_UART.print("rcv len: ");
  DBG_UART.println(len, DEC);
  for (i = 0; i < len; i++)
  {
    DBG_UART.print(rcv[i], HEX);
    DBG_UART.print(" ");
  }
  DBG_UART.println("");
}

【5】功能测试:

设备上电后,可以看到电脑串口打印输出的内容,首先连接OneNET服务器:

连接成功后,可以看到设备在线状态:

点击设备应用中的开关按钮,发送开关命令给设备:

设备接收命令后进行解析,并在串口打印输出:

当解析到数据流switch0的值为1时设备开灯,Arduino 开发板的D13被点亮,相反为0时灯灭。

【6】效果演示:
Arduino+ESP8266接入OneNET

谢谢分享

网友A:
可以,非常帅!!!!!!!!!!!!!

网友B:
帅爆了,给lz加精!

网友C(2017-05-16):
嗨喽,大神,我想问下:#include "edp.c"   怎么编译不过去,谢了

网友D(2017-07-09):
#include "edp.c"   请问这个文件去哪里下载呢

我也想知道

网友E(2017-12-09):
遇到了一些问题,你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F(2018-07-04):
谢谢,正在查找中

网友G(2020-07-11):
ESP8266模块确实是当前最为热门的WIFI模块,zigbee也研究起来

网友G:
one net通信协议有没有呢?

网友H(2021-03-01):
了解了一下,这个平台只提供了ARM的SDK,当下ARM芯片的价格这么高,用这个做产品不现实.如果有51的开发包选择性就强了.成本也就下来了.

网友G(2021-08-23):
Arduino做这个http或者mqtt还是容易很多的。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esp8266做编程设计呢?还需要esp8266做外设

网友I(2021-12-02):
非常棒,受益匪浅呀

网友G(2022-08-30):
OneNET服务器的发送命令不是很好弄呢。

网友G:
OneNET的物联网平台的,数据解析有相关的教程吗?

网友J(2022-10-24):
挺好的,值得学习

网友G(2022-12-29):
过ESP8266 WIFI模块接入OneNET服务器,怎么接受控制指令呢?

网友K(2024-07-15):
写得不错,但是现在的Onenet平台好像不支持这样的协议了

楼主(2025-07-26):
引用 网友L:
感谢分享,学习了,动画头像怎么做到?

Gif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