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l99 铺铜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29):
用protell99 铺铜问题请教:手画的pcb添加了GND,铺铜时,选择了去死铜就一点铺地都没有,不选就带着许多小的块。
主要是铺地不与GND相连,请问怎么解决?谢谢了!

设置

设置

效果

效果

网友A:
p1.jpg图中Pour Over Same Net 也勾选上就没问题。

网友B:
该打钩的打钩啊

楼主:
试过了,打钩也不行,奇怪了才问的。感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C:
铜皮与地网络就没有连上啊

网友C:
通孔与地网络没有连上,是不是规则里边,铜皮与孔的距离改小一些

网友D:
你如果没有层面的要求,你直接把铺铜层修改成底层,而不要用顶层,这样底层地就会与你的焊盘连起来了。

网友E:
还有一个设置:多边形的连接方式,有全连、十字、不连。手上没有99SE的软件,不能抓图。你找一下。

网友E:
在另一台电脑上找到99SE,给你个图: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gwNzQ2fDAxNmFlNzg2NzU1MWY3YTgzOWEwNjFmNDczOTM3OWY2fDE3Mzc3NDgwNTU%3D&request=yes&_f=.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