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掌握天线、射频电路这一块儿需要先学哪些基础课程

楼主(2016-11-29):
我有大学物理电磁场理论基础,下一步该看些什么书?直接看天线、射频电路行嘛?
看完jackson的经典电动力学应该没问题了吧?里面电磁波理论讲的很深

网友A:
基础课是电路原理、电子技术基础、电磁场。

网友B:
同样新手,不过我力学和电磁学只是翻了下书,现在在看模数电

网友C:
楼主很厉害,电动力学都能啃下来。
下面可以看孔金瓯的书,射频最好结合工程实践,台湾的田庆诚视频很好,理论和工程实践结合得很好。

网友D:
基础模拟电路,电磁场与电磁波,可以多看看一些老师的视频教学或者图文连载

网友E:
看我签名里的视频,主要是前半截。

网友F:
HFS 要掌握

网友D:
太多东西要学了,模拟电路基础和电磁学是基础,仿真软件HFSS,ADS都是得学的,慢慢来,只要不停止学习,学到的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厉害,电动力学都能啃下来。
下面可以看孔金瓯的书,射频最好结合工程实践,台湾的田庆诚视频很好, ...

感谢,查了下,孔金瓯是给mit电磁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多东西要学了,模拟电路基础和电磁学是基础,仿真软件HFSS,ADS都是得学的,慢慢来,只要不停止学习,学 ...

感谢,第一次听说还有电磁分析方面的软件,还有个CST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第一次听说还有电磁分析方面的软件,还有个CST吧

是的,CST是根据时域分析的,HFSS是根据频率分析的,有区别也有共同,我是学HFSS的

网友G:
1,关于天线,我个人认为只要看这个网站就可以了,antenna-theory.com 看过之后可以自己直接制作天线,前提是你有网分或暗室(我就是个例子,当然这是我一时兴起的爱好)
一定要看英文网站,中文网站翻译的很烂,还漏洞百出的。
2,关于射频电路,想快速上手,最佳方式是跟一个案子,遇到很多问题,问老师傅。案子结束,基本上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是让你清楚一下射频而已)
3,如果说没有人带,纯粹想看书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你需要具备很多知识:
     a,模电:让你了解一些元器件特性(比如为何阻抗匹配一般只用电容,电感?),及经典电路(滤波电路,衰减网络,匹配电路)
     b,数电:为什么画电路的时候需要知道芯片的真值表?
     c,高频电子(我上学的时候,书名是这个):让你知道射频系统的架构,及运行方式,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和设计电路(比如,为什么在电路中要加锁相环?需要功率检波?)
     d,通信原理:这个可以粗读,了解下,如果是做芯片级别的,就需要细读了。
4,读一下这个文本,可以帮你快速了解手机的射频设计:
我去,没有连接权限! 好吧,你到百度文库搜索:《手机射频讲解分析》 2016/1/29 RF DBTEL 的著作(个人觉得这篇**比其他的要条理一些)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关于天线,我个人认为只要看这个网站就可以了,antenna-theory.com 看过之后可以自己直接制作天线,前提 ...

非常感谢!这应该是正确的射频学习的路线图
我都是反着学的,
我先学计算机
从计算机网络接触到通信原理,看不懂
然后看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理解个大概
然后看半导体,因为物理基础差,看不懂,
现在把费曼物理讲义第二卷看了一半,终于比较透彻的理解了电磁场,还有后续物理课程中需要的数学知识(向量微积分、基本偏微分方程):
磁场相对性、如何求解一般的麦克斯韦方程、

楼主:
要想彻底理解电磁场,必须看物理学的专业著作,电磁的专业著作叫《电动力学》,是电磁场的严格完整的一套理论。
一般的什么《大学物理》《电磁场》都是物理入门性质的,
就类似于数学中的《微积分》是入门性质的,而《数学分析》中的才是严格完整的一套数学理论

网友H:
你关注个RFsister射频分包的公众号憋,上面有天线的系列课程,你觉得有用就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I(2017-01-04):
如果有一般的电路分析与数模电知识基础,建议先学习史密斯圆图的原理与应用,你就会掌握射频电路中最重要的技能-阻抗匹配。然后学习偏微分方程,重点是波动方程的建模与求解,然后你就能玩转射频电路中很重要的传输线方程和分布参数模型,结合矢量场论的知识,也能学会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化简与求解。从这些点出发,就可以一步步逐渐深入射频的领域,但最终还是要靠实践说话,只是有了这些知识,实践时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J(2017-02-09):
可以看一下这些大学课程之外的工程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