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教:STM32F429是否可以做虚拟仪表

楼主(2016-11-29):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想做一个转速表,不想用步进电机,用STM32F429+SDRAM+FLASH能否实现?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只是显示转速数据,那没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显示转速数据,那没啥问题啊;

我要模拟转速表的指针转动,刷屏速度会不会跟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模拟转速表的指针转动,刷屏速度会不会跟不上?

那看你选的屏了;
要是1S刷60次,那1分钟也有3000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你选的屏了;
要是1S刷60次,那1分钟也有3000转了;

800*640的屏

网友B:
STM32F429 有RGB接口,只要RAM够大,应该可以

网友C:
仪表盘刷的速度有多快?一般不大的话都没问题的 但如果刷屏速度很快就要测试一下了

网友D:
实测f429带800x480分辨率rgb888的屏静态图片能30fps以上,动态大概会降到20fps(画面不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测f429带800x480分辨率rgb888的屏静态图片能30fps以上,动态大概会降到20fps(画面不抖动) ...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指针转动不会很流畅。

网友E:
刷屏速度要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