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最简单的modelsim问题

楼主(2016-11-29):
我照着书本打了一遍程序  为什么编译的时候出现的错误    程序如下   说我第一句语法错误,我是新手求指教。
Module Clock;
reg CP;
initial
begin
CP=1'b0;
Repeat(10)
#10CP=~CP
end
endmodule

网友A:
这是哪本书? 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建议你别看他的书了!!!  或者就是人家对了,你抄错了,^_^
问题是:
1,应该用  module ,而不是Module。   还有 module 后面的模块名,最好不要用 clock,(clock之类这种对硬件来说有特殊意义,类似于专有名词);
2,#10CP=~CP
   A,10和CP之间应该要有空格;
   B,后面要加分号 ;

module Clock;
reg CP;
initial
begin
CP=1'b0;
repeat(10)
#10 CP=~CP ;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