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求教:LPC1788是否可以做虚拟转速表

楼主(2016-11-29):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想做一个转速表,不想用步进电机,用LPC1788+SDRAM+FLASH能否模拟转速表的指针转动?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简单的仪表绝对没问题,要是希望达到奥迪或一些汽车上的虚拟仪表那样炫的动态仪表,比如流畅的缩放,至少要a8 A9 1G以上频率最好带GPU的。 LPC1788和STM32这样的频率只能做静态仪表,就是跟物理表一样非常僵硬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的仪表绝对没问题,要是希望达到奥迪或一些汽车上的虚拟仪表那样炫的动态仪表,比如流畅的缩放,至 ...

您好,不需要缩放,我只需要模拟仪表指针的速度,转速表变化要比速度表快,担心刷屏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B:
LPC4357搞过,毫无压力。
可以开双显存,在帧中断中完成切换。

使用LPC4088吧,支持QSPI flash,图片等资源都编译到QSPI Flash中即可。

网友B:
A8 A9搞的,如果上linux系统的话,上电启动时间太慢。(彻底断电,或者系统重启。)

网友C:
直接买个组态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