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CAD文件导入到Altium designer文件中出现的问题,有谁可以帮...

楼主(2016-11-29):
诸位大神,请帮忙看下这是什么问题呢,AD是09版本的,CAD另存为.DXF .DWG格式的文件都试过了。一直出现如图所示错误。

网友A:
dxf dwg 文件放上来

网友B:
图有问题,转成矢量图

网友C:
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复杂,在两个软件都打开的情况下,在CAD里复制需要的图,直接到AD里面粘贴就行了。我以前画超大数码管时就是那样型的。如果不行的话,安装一个CDR软件,直接粘贴到CDR里面,然后转成AD可用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