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何谓上拉输入?

楼主(2016-11-29):
P1DIR&=~(BIT3+BIT4); //P1.3和p1.4作为输入,按键改变PWM占空比 P1OUT|=(BIT3+BIT4);//P1.3和p1.4上拉输入

在搜资料出现了这两句代码   懵逼????   作为输入   为何又要对输出寄存器操作????后继又搜了一些  发现对它的解释是上拉输入???!!!
excuse me???

网友A:
设置IO为输入状态,并开启内部上拉。

网友B:
接在正电源上的负载叫做上拉负载。TTL电路输入端就是一种正电源上的负载。TTL电路输入端就是一种上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IO为输入状态,并开启内部上拉。

内部上拉????、为何要启动内部上拉????内部上拉之后是不需要中断使能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部上拉????、为何要启动内部上拉????内部上拉之后是不需要中断使能了么??、 ...

需要上拉且没有外部上拉电阻的场合 就需要内部上拉,

内部上拉和中断使能 之间无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上拉且没有外部上拉电阻的场合 就需要内部上拉,

内部上拉和中断使能 之间无关联 ...

有例子么????我的P1.4和P1.3定为按键输入   为何需要上拉电阻呢????

网友D:
通过电阻接高电平,就是上拉,反之是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电阻接高电平,就是上拉,反之是下拉

主要的是我的上拉有何意义   我懂上拉和下拉

网友A:
没看到你硬件,怎么知道上拉的意义呢?只能说你问什么叫输入上拉状态,大家给你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硬件,怎么知道上拉的意义呢?只能说你问什么叫输入上拉状态,大家给你解释。 ...

就是我的p1.3 p1.4接按键   然后定为输入然后上拉   不懂为何上拉

网友E:
上拉输入就是,端口设置为输入,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接负载的时候你测到的就是高电平,不是低电平或者高阻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的是我的上拉有何意义   我懂上拉和下拉

你既然说你懂上拉,你就说说什么叫上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的p1.3 p1.4接按键   然后定为输入然后上拉   不懂为何上拉

你说说MCU如何检测按键按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的是我的上拉有何意义   我懂上拉和下拉

确保端口有确定的状态,可以状态转换

网友F:
p1.3是OD门?需要外接上拉电阻给一个确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说你懂上拉,你就说说什么叫上拉?

就是不懂   它这里为什么要加个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说MCU如何检测按键按下的

if((P2IN & BIT3) == 0)
{
delay_ms(10);
if((P2IN & BIT3) == 0)
{
.........
}
}
端口定为输入  然后看输入是否为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P2IN & BIT3) == 0)
{
delay_ms(10);

描述问题的时候,不要一来就用程序,先用自然语言说明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if((P2IN & BIT3) == 0)
{
delay_ms(10);

是不是说,没按键按下时端口是高电平,按键按下后变低电平?

网友G:
硬件水平堪忧

没有上拉的,按键不按下时IO口识别为什么状态?

网友H:
上拉确保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IO口为高电平状态,以免发生误动作。

网友I:
有的芯片,芯片的脚作为IO口,内部是带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