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一个电容能承受的最大电流?

楼主(2016-11-29):
各位大神,请教如题。
最近买电容1μF的耐压DC630V的涤纶电容,由于做的电路电流是3A或者3A以上的,所以希望电容能通过大于等于3A电流,但是问卖家,卖家都说不知道电流最大值多少。想自己计算又不知道怎么计算,请教各位了。
另外,如果选购电容、电阻、电感这些元器件的时候又分别需要注意哪些参数呢?

楼主:
顶上去,不要沉呀!!

网友A:
电容过电流?
什么样的电路 ?

网友B:
从楼主的描述看,楼主应是基本概念错误。电路中的电流跟流过电容的电流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楼主应先准确的描述问题。

网友C:
楼主是想问电容的放电电流?

网友C:
楼主问得是电容的放电电流?

网友D:
这个数值可以从数据手册中得到,自己没法计算,如果手册没有标明可以通过仪器实测。

网友E:
1UF要通过3A电流,你的是脉冲波还是正弦波?频率有多高?
啥都没有,不好回答,电流大,电容也会有损耗会发热的。

网友F:
为啥电容,要计算电流?电容主要看容值和耐压吧?

网友G:
不明白为什么要计算电流值,知道容量,耐压,ESR就行了吧。这么小的容量脉冲也达不到这么大的充放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