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红外对射管 占空比大约50%方波经一阶RC高通滤波后波形不...

楼主:
红外对射管 占空比大约50%方波经一阶RC高通滤波后波形不规则 运放1脚输出为方波,R12端波形为下图所示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RC滤波的频率是小于 方波信号频率的,按理说不应该出现不规则的波形吧

网友A(2016-11-29):
电路不对,C5只能过交流,这种电路最好找现成的,参数改改就好,千万别自己搭

网友B:
如此规则,睁眼说瞎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规则,睁眼说瞎话,

。。。。
请问下 我后面的C6 R12是不是可以不用了  如果我要得是方波信号的话

网友C(点评):
输入方波输出方波,加什么都是多余的。 这样的方法能滤波?

网友D:
时间常数计算不对,再去看看大学模电教材,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
请问下 我后面的C6 R12是不是可以不用了  如果我要得是方波信号的话 ...

是的,

网友E:
想要方波为何不加比较器 而选择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