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错误

楼主(2016-11-29):
(无正文)

网友A:
硬件连接不可靠

网友B:
换个板子?或者液晶 对比下

网友C:
对比度不对

网友D:
换个屏试一下

楼主:
就不一一回复大家了,问题已经找到,不是硬件连接问题,软件问题,在看时序图写程序的时候错了,原来是先给数据到P0口,再使能,应该是先使能在给数据到P0口。

网友E(2019-03-30):
问题已经找到,不是硬件连接问题,软件问题,在看时序图写程序的时候错了,原来是先给数据到P0口,再使能,应该是先使能在给数据到P0口。